[应用相关] stm32 如何控制pwm脉冲数量

楼主(2016-09-11):
stm32 如何控制pwm脉冲数量 ?如何控制幅值?

网友A:
在一定时间内Timer的Reload次数越多脉冲数量越多
幅值是根据高电平的时间来决定的

网友B:
幅值得用DAC吧,定时器出来就只有3.3V

网友C:
好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D:
用定时器级联

网友E:
如何控制pwm脉冲数量  指的是单位时间高电平个数吗 控制频率即可,即通过改变周期寄存器的值实现

网友F:
开启pwm的同时,再开启定时器,如用tim1作为pwM,开启TIM1的定时中断,

网友F:
控制幅值不就是调占空比吗

网友G:
采用DMA的方式,DMA中断了就可以关闭PWM了

网友H:
高手 大神~

网友I:
我由DMA+GPIO 方式:
F205 :
//***************************************************************************************
//初始化Io脚  TIM8 32位定时器 ,60MHZ工作!!
//****************************************************************************************
void APP_IOWith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PP_OUT_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PP_IOWith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PP_OUT_With(0);
//        APP_IO_With(0);
}
//*************************************************************************
//计算定时参数,用于Tim2,传入要定时的时间,单位是频率 HZ
//*************************************************************************
unsigned int Get_Timer_Tick_TIM8(float freq,unsigned int Prescaler){
        unsigned int tick;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if(freq<10) freq=10;//限制频率的低限值!

        tick=RCC_Clocks.PCLK2_Frequency/freq/Prescaler;//得到间隔常数!1000 是秒的转换,100是分频系数!
        tick /=4;
        if(tick==0) tick=2;
        return tick-1;  //DMA操作要8个时钟周期!!
}

//****************************************************************************
//F=60MHZ
void TIM8_Config(unsigned int cnt,unsigned int prescaler){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8);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 TIM8 Configuration ------------------------------------------------------*/
   /* TIM3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3 counter clock = 72 MHz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cn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     //频率低了自动添加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 Input Captur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Enable TIM8 DMA */
   TIM_DMACmd(TIM8, TIM_DMA_Update, ENABLE);//TIM_DMA_CC1

   /* Enable TIM8 counter */
   TIM_Cmd(TIM8, DISABLE);
}
//*******************************************************************************
//  停止 启动Time8
void Start_SendOut(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TIM_Cmd(TIM8,NewState);          /* Enable TIM8 */
}
//************************************************************************************
void DMA_SetChannel2_for_TIM8(unsigned int cn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DMA Stream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最高级别!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2_Stream1);  //DMA_DeInit(DMA2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7;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nsigned int)&(GPIOA->BSRRL);   //指向右对齐寄存器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nsigned int)RAM_HIGH_LOW_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DMA_DIR_PeripheralDST;        //        dac作为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nt+1;        //多传送一个脉冲!!!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数据采用覆盖方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6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1,DMA_IT_TCIF1);
                DMA_ITConfig(DMA2_Stream1,DMA_IT_TC, ENABLE);

                /* Enable DMA2 Channel1 */
                DMA_Cmd(DMA2_Stream1,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1, ENABLE);
}
//***************************************************************************************************
//启动DMA中断!
//******************************************************************************
extern void Message_Power(unsigned int pwr);
extern void Get_NTC_DATA(unsigned char pwr);
extern void Start_TIM5(void);

//*******************************************************************************
//中断处理程序
void IRQ_DMA_2(void){
        if(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1,DMA_IT_TCIF1)){
                /* DMA1 finished the transfer of SrcBuffer */
                /* Clear DMA1 Channel6 Half Transfer, Transfer Complete and Global interrupt pending bits */
                //Start_SendOut(DISABLE);
                TIM_Cmd(TIM8,DISABLE);
                //APP_IO_With(0);
                APP_OUT_With(0);
                //**********************************************
                //进入延时等待,使用 TIM11
                TIM_Cmd(TIM7,ENABLE);
                //**********************************************
                //Get_NTC_DATA(ENABLE);                                                                //启动NTC采集!!!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1,DMA_IT_TCIF1);//DMA_IT_TCIFx  DMA_IT_TCIF0
                DMA_ITConfig(DMA2_Stream1,DMA_IT_TCIF1, DISABLE);
        }
}
/**********************************************************************
采用DMA---gpio 控制输出
************************************************************************/
void DMA_to_gpio_ON_OFF(FunctionalState on,float freq,unsigned int dot){
        unsigned int tick,prescaler;

        if(on == DISABLE){
                Start_SendOut(DISABLE);
        }else{
                //***************************************************************************
                //发送频率转换成定时器的定时系数!
                prescaler=0;
                if(freq<1000) prescaler=99;
                tick=Get_Timer_Tick_TIM8(freq,prescaler+1);        //低于20K频率计算~!!
                Set_Ram_Data(dot);                                                        //在RAM中生成数据表!!!
                DMA_SetChannel2_for_TIM8(dot);         //高低2个电平!
                TIM8_Config(tick,prescaler);
                Start_SendOut(ENABLE);
                Start_TIM5();                                                                        //启动32位定时器
        }
}
//**************************************************************************
//对外部接口
void Send_Hz_Out_from_GPIO(void){
        DMA_to_gpio_ON_OFF(ENABLE,(Mp1.P3.F*(Mp1.P3.Fr/100+1))*1000,(2*User.P+1)*2);
}

网友I:
/*********************************************************************
采用RAM建立临时数据表,按200个字考虑!!
输入Flash的数据表格地址,和长度!采用BSRR 寄存器
高16位=1 是清0,低16位是置1
**********************************************************************/
unsigned int RAM_HIGH_LOW_TAB[800];
//**********************************************************************
void Set_Ram_Data(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i;

        for(i=0;i<cnt/2;i++){
                //memcpy((unsigned char *)RAM_HIGH_LOW_TAB,(unsigned char *)HIGH_LOW_TAB,cnt*4);
                RAM_HIGH_LOW_TAB[i*2]                =APP_BRSS_LOW;
                RAM_HIGH_LOW_TAB[i*2+1]        =APP_BRSS_HIGH;
        }
        RAM_HIGH_LOW_TAB[cnt]=APP_BRSS_LOW;
}

//-------*****************************************----------
//脉冲控制脚!
#define        APP_IOWith                                 (GPIO_Pin_13)                          //先不考虑!!
#define APP_IO_With(x)                 ((x>0) ? (GPIO_SetBits(GPIOC, APP_IOWith)) : (GPIO_ResetBits(GPIOC,APP_IOWith) ))//设置1,0
//脉冲输出脚!
#define        APP_OUT_IO                                 (GPIO_Pin_1)                          //Pa1
#define APP_OUT_With(x)         ((x>0) ? (GPIO_SetBits(GPIOA, APP_OUT_IO)) : (GPIO_ResetBits(GPIOA,APP_OUT_IO) ))//设置1,0

网友I:
幅度就控制不了了。

网友J:
对STM32而言,PWM的周期和占空比都可调。 至于幅度它是固定的。

关于stm32 如何控制pwm脉冲数量,ST官方的标准固件库或CUBE库里都有相关例程。
比如以F4为例:\STM32Cube_FW_F4_V1.10.0\Projects\STM324x9I_EVAL\Examples\TIM\TIM_DMABurst

另外,还有篇应用笔记可以参考,见附件。

网友K:
楼主意思是指定PWM发生器产生多少个周期信号停止?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控制幅值不就是调占空比吗

占空比和幅值啊……

网友L:
说出你想要的具体应用,可能你想要实现根本不是你要问的这个……

网友M:
程序不错,学习了。但是楼主说的脉冲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