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6-09-11):
不太清楚adc的单通道单次采样和单通道重复采样有什么区别?
如果采样一个波形的话,是不是用单通道重复采样好一些?还是要看采样时间和上传时间的快慢?

网友A:
单次采样就是说是一次性的,跟你使用一次性筷子一个道理,多次采样就是连续多次采样,不用自己手动一次一次采样

网友B:
单次采样:采集完一个批次的样(Samples)就停止采样了。
连续采样:采集完一个批次的样就放入缓存(FIFO),采集持续进行。当然批次之前会有采样空隙时间间隔,不过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考虑。

网友C:
每个通道的采样转换结果都存于 ADC10MEM0 中,所以得启动 AD采样转换结果数据转移. 数据转移起始地址存于 ADC10SA 寄存器中.

网友D:
没有区别,只是转换顺序而已。

网友D:
顺序转换就是每次都需要启动吧。

网友E:
这个看你所涉及到的Ad采样通道多少的

网友F:
这个都编写简单的采集程序的是一下的,看下采集到的结果有啥区别的

网友G:
采样速度都是一致的吧。

网友G:
单通道单次采样和单通道重复采样在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H:
先采样的再实际的看下效果的就知道拉

网友I:
单通道单词采样很多次采样最大的区别在于功耗上的吧

网友:
哪个转换的速率快,什么情况下用哪个

网友:
ADC采样没有区别,

网友:
不放心结果,可以多次滤波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