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

楼主(2016-09-11):
DSP28335软件触发时怎么设置采样频率,采样频率的大小是不是只在MHZ级

网友A:
MHz级很快了啊。软件触发需要调整你的LOOP程序执行的时间吧

网友B:
可以使用一路PWM来触发,那样会很方便调整采样频率

网友C:
你的板子说明书应该有说明的,不一定只在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