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找不到3.3V哪里和地短接了

楼主(2016-09-11):
最近做的一块板子,之前用的挺好的,一段时间后不知道怎么的就是3.3V和地短上了,我已经把和3.3V有接触的地方的器件都拆下来了,万用表测量还是和地短着,怎么办,怎么查

网友A:
听楼主意思是不是把所有和3.3V线路连接的元件都拆了,PCB板还是短路?
很大可能是焊接时搞的,飞锡,就是锡把两条线给连(短)上了,有可能是很细的一条丝线。
只有认真看,细细地检查了。实在不行,或者没时间,就下刀,把线切断,这样把范围缩小,查到原因后再连起来。但样子定很难看了。

网友B:
刷上酒精  上电源  酒精蒸发冒泡的地方就是短路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上酒精  上电源  酒精蒸发冒泡的地方就是短路点

这个办法?真的可行?

网友C:
VCC和地之间短路,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击穿了。也有可能是VCC和地之间有个假负载,很小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真的可行?

短路点是最热的呀, 为什么不行呢?
如果不够热  就刷焊膏 哪种白色的   看哪里融化快

楼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在3.3V向外输出供电的地方设计有0欧电阻,拆掉后3.3V正常了。
然后就开始割线,找到了有一个焊盘一直连着地,
但是我把这个焊盘上的连线全割断了,他还是和地连着!!!
这时候应该不连了啊,都割成孤立的点了,还连,他周围有没有地,也没敷铜。。。

网友D:
这种问题最是难解决了,不行就把这里跳线吧

网友E:
1.明确你的3.3的电源网络,
2.先目测或是用洗板刷进行细致情理板子,目测确认没有连锡或是锡丝造成;
3.需要从哪里入手拆卸,需要你进行在器件上去抓了,这个也不是我说先电容就电容,先芯片就芯片

网友F:
这个就对照原理图跟PCB板的分段切割找找的被,总能找到短路的地方,还一个就是注意你用的芯片,看是不是芯片自身损坏而造成的短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在3.3V向外输出供电的地方设计有0欧电阻,拆掉后3.3V正常了。
然后就开始割线,找到了 ...

这个设计还是蛮好的,直接不焊接0欧姆的电阻的就简单多了

网友H:
楼主分享的这个应用实例的非常好,问题不大的,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I:
这种问题最是头疼了,可能是板子清晰不干净

网友J:
你的焊接问题吗?

网友J:
板子没有焊接之前都是短接了吗?

网友K:
有没有讲板子清洗干净呢,这种问题最是头疼

网友L:
焊接的可以吗?

网友L:
看看你的PCB怎么弄的

楼主(2016-10-13):
可能是哪里烧了,或者是元件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