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时不需要XRES信号?

楼主(2016-09-11):
是不是CY8C21223 16-Pin SOIC ISP下载时不需要XRES信号就可以下载?

网友A:
CY8C21223 16-Pin SOIC没有XRES

网友B:
PSOC1 的IC 下载不接Xres 照样可以下载啊

楼主:
如果把下载口的IO配置成其他方式,影响下载吗?

网友C:
将P1.0 P1.1有其他的用途对吧。。

没有影响......

网友D:
是的,不需要就可以下载。

网友E:
貌似可以直接通过USB口下载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