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的-SSCOM V5.04A 串口调试工具!(ZT)

楼主(2016-09-11):
大虾:SSCOM串口调试软件,永久免费!
特点如下:
1.显示流畅,不容易丢数据.中文显示无乱码。
2.支持USB串口,误拔不死机.波特率支持自定义,最高2MBPS.
3.5.0版本开始逐渐增加各种单片的ISP程序下载功能.
如何使用:
1.发送字符串数据:在字符串输入框输入字符串,点发送.
2.发送十六机制数据:勾选‘HEX发送’,输入HEX字符串,点发送.
3.直接发送按键值:在接收窗口按键即发送该键值.
4.发送新行:勾选后发送字符串时会自动加上回车换行.
5.DTRRTS输出:勾选即输出为有效,取消为无效。
6.发送文件:打开一个文件点‘发送’,最大32M字节.
7.保存接收的数据:文件名取自当前时间,保存在当前目录.
8.多字符串:点开‘扩展’,在里面输入好每条字符串.
           点击字符串右边的按钮即可以发送这条字符串.

网友A:
SSCOM 是常备工具软件, 不想已经升级到这个版本了, 下载更新工具库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COM 是常备工具软件, 不想已经升级到这个版本了, 下载更新工具库咯

有没有串口工具,支持画图呢,串口变为波形图。

网友C:
SSCOM功能还行,但界面能否优化下,那个标题栏又臭又长。

网友D(2016-11-01):
不错,当年就是因为sscom用USB串口老死机,才自已去写了eagIe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串口工具,支持画图呢,串口变为波形图。

当然有,必须有

网友F(2017-06-15):
怎么是空的了

网友G(2018-08-04):
多谢,我来试试。

楼主(2019-03-14):
SSCOM历史更新:
V5.13.1 (2017-5-26)主要改进:
改进了自定义字符串的控件列表的产生方法,现在打开时可以秒开了。
对99条自定义字符串的相关操作全部做了特殊处理,减少了意外错误弹窗。
切换HEX显示方式的提示改为有时间戳数据正在显示时才出现。

V5.13 (2017-5-25)主要改进:
增加校验字节范围末尾选择倒数第几个字节,即可以选择留几个字节帧尾.校验字节插入在帧尾前面.
*现在已经可以留出帧头和帧尾不参与检验了,算是具备了比较高级的自定义数据串封装发送功能.
自定义多字符串界面中,鼠标拖动右侧滑动条,界面能立即上下移动了。
增加一个加校验的帮助(红色的问号),并将两个独立功能的帮助放入帮助菜单项.
第一次打开本软件(无ini文件时),会有第一次运行的提示.且改为默认RTS不勾选,DTR勾选,和sscom32相同.
作为UDP服务器收到数据包后,自动修改远程IP为客服端的IP。
增加终端仿真时,(在菜单里)可选发送回车0x0d后是否增加发送换行0x0a符号
校验字节输出显示框改为数据可复制.
显示加时间戳状态时,切换HEX显示,将弹出确认框.
当点击软件内的网站链接时,改为用默认浏览器打开.

V5.12.2 (2017-5-8)主要改进:
紧急修复了win10系统在2017年4月份升级后可能打不开本程序,不断弹窗的bug。
注明stcISP15只能用外部晶振,使用内部晶振可能会无法烧写。
优化GD32ISP流程,但XP下GD32的烧写还是不太正常,建议小心使用。
修改发送文件时的每发送256字节延时多少毫秒的提示。

V5.12.1 (2017-1-3)主要改进:
增加窗口保持最前功能
优化STC15系列MCU的ISP烧写

V5.12 (2017-1-1)主要改进:
增加支持STC/IAP15系列MCU的ISP烧写,具有三档烧写速度选项.
增加支持GD32系列MCU的ISP烧写,烧写波特率改为慢速和快速两项,快速ISP的波特率改为500000bps
增加可选从数据串的第几个字节开始计算校验
增加了几条帮助信息
鼠标放在多条发送按钮上改为显示"第几条"
改为按数组项目个数来处理串口列表for循环
状态栏第三栏已加宽
修正多字符串发送的编辑栏编辑时偶尔失去焦点的问题,但是以后需要点一下里面才能鼠标中键上下滚动多字符串.
99个自定义发送框也支持ctrl+A全选功能了
TCP服务端在客户端断开后,侦听按钮改为不变化.此时仍在侦听中.
改正设置窗口过大后,在小屏电脑无法显示的问题.
因为有新手第一次用不知如何设置显示字体对齐,故改回首次使用字体为宋体.
改正在列表选择网络端口时,菜单里可能显示多个打勾的问题

V5.11a2 (2016-12-20)主要改进:
UDP发送已恢复正常(在家里电脑上编译就正常了)
自定义字符串的单条总长度,其实是ini文件的总大小限制的bug已清除.目前无限制.
串口号的检测方面做了一些改进,主要是列表的数量方面改为取总个数,避免对象不存在的现象.

V5.11a1 (2016-11-25)主要改进:(此版本用公司电脑编译出现了UDP发送的bug)
增加支持大于256的串口号
改正在面板发送HEX方式时输入"CTRL+回车"弹出的错误提示
默认打开"时间戳和分包"

V5.11a (2016-11-21)主要改进:
发送文件时,可选每256字节增加1ms,10ms,50ms,100ms延时.
光标在发送框时提示可以按"CTRL+回车"发送
修改偶尔串口打开了但是发送键是灰色的bug
加上回报作者和PCB打样两个菜单,可以直接点击进入PCB打样网站
屏蔽TCP远程客户端异常断开时跳出的警告
增加转义字符\\.(\\r应该发\r)
预定义多条字符串发送也支持转义字符了
修改导入ini后,延时可能不是数字的bug
自定义多字符串的延时加到5位数,支持99秒延时
改正从列表里选端口时,菜单里没有对应显示的的问题
终端仿真允许输入CRTL+Z,因为这个字符可能代表中断终端里运行的当前程序的意思.
第一次打开本程序时,改为默认勾选DTR和RTS,和sscom32版一致.
接收数据到文件时,文件名加上端口号,以便区别
第一次打开本程序时,字体默认为微软雅黑,字体9.因为宋体没有留行距,看汉字有点困难.
去掉了显示缓冲的10M,20M的选项.
串口接收缓冲区(100K)数据满到80%,将自动调节显示缓冲为200K字节.减少溢出丢数据的可能性.
帮助里增加了一个问答集,建议看看.

(4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