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OSAL NV有关的函数和项目 尤其NLME_UpdateNV

楼主(2016-09-11):
OSAL NV有关的函数和项目 尤其NLME_UpdateNV-----转载

OSAL NV 区操作

网友(2010-05-05):
原创作者:【LNVI.ZHU】

读取nv数据项       osal_nv_read()
写入nv数据项       osal_nv_write()
在使用osal_nv_read()或osal_nv_write()之前必须调用
osal_nv_item_init()。
函数原型:
uint8 osal_nv_item_init( uint16 id, uint16 len, void *buf )
--id: NV项的ID
--len: 项的长度
-- buf: 初始化项的数据,如果没有设置为NULL
uint8 osal_nv_read( uint16 id, uint16 ndx, uint16 len, void *buf )
-- id: NV项的ID
-- ndx: 项中的索引
-- len: 项的长度
-- buf: 项的数据
uint8 osal_nv_write( uint16 id, uint16 ndx, uint16 len, void *buf )
-- id: NV项的ID
-- ndx: 项中的索引
-- len: 项的长度
-- buf: 项的数据
0x0000                         保留
0x0001-0x0020            OSAL
0x0021-0x0040            NWK
0x0041-0x0060            APS
0x0061-0x0080            Sec
0x0081-0x00A0            ZDO
0x00A1-0x0200            保留
0x0201-0x0FFF            APP
0x1000-0xFFFF            保留
ZCD_NV_EXTADDR                   0x0001           64位扩展地址
ZCD_NV_BOOTCOUNTER          0x0002          boot计数器
(ZCD_STARTOPT_DEFAULT_NETWORK_STATE)
ZCD_NV_START_DELAY             0x0004           开始延迟时间
// NWK层的项
ZCD_NV_NIB                            0x0021
ZCD_NV_DEVICE_LIST               0x0022
ZCD_NV_ADDRMGR                   0x0023
ZCD_NV_POLL_RATE                  0x0024            轮询率
ZCD_NV_QUEUED_POLL_RATE         0x0025       队列轮询率

ZCD_NV_RESPONSE_POLL_RATE     0x0026        响应轮询率
ZCD_NV_ROUTE_EXPIRY_TIME     0x002C           路由的有效期
ZCD_NV_EXTENDED_PAN_ID         0x002D           扩展PAN ID
ZCD_NV_BCAST_RETRIES              0x002E            广播参数
ZCD_NV_PASSIVE_ACK_TIMEOUT    0x002F          广播参数
ZCD_NV_BCAST_DELIVERY_TIME     0x0030          广播参数
ZCD_NV_NWK_MODE                    0x0031            网络模式
ZCD_NV_CONCENTRATOR_ENABLE      0x0032          多对一的value
ZCD_NV_CONCENTRATOR_DISCOVERY   0x0033       多对一的value
ZCD_NV_CONCENTRATOR_RADIUS       0x0034         多对一的value
ZCD_NV_MAX_SOURCE_ROUTE          0x0035           多对一的value
// APS层的项
ZCD_NV_BINDING_TABLE              0x0041              绑定表
ZCD_NV_GROUP_TABLE                0x0042              组表
// 安全层的项
ZCD_NV_SECURITY_LEVEL          0x0061            安全等级
//ZDO层的项
ZCD_NV_USERDESC                 0x0081
ZCD_NV_NWKKEY                    0x0082        网络密钥
ZCD_NV_PANID                       0x0083        PAN ID
ZCD_NV_LEAVE_CTRL              0x0085        控制等级
// ZCL 层的项
ZCD_NV_SCENE_TABLE              0x0091
// Non-standard NV item IDs
ZCD_NV_SAPI_ENDPOINT           0x00A1
NLME_InitNV( void )
3、 从NV中恢复网络存储器项                byte NLME_RestoreFromNV( void )
4、 把NIB写入到NV中                          void NLME_UpdateNV(
byte enables )
--NWK_NV_NIB_ENABLE                    0x01       保存网络NIB
--NWK_NV_DEVICELIST_ENABLE       0x02       保存设备列表
--NWK_NV_BINDING_ENABLE            0x04       保存绑定表
--NWK_NV_ADDRMGR_ENABLE          0x08       保存管理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