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串口修改PAN ID和CHANNEL,广播发送后重启

楼主(2016-09-11):
想要实现的功能:
1.串口修改PAN ID;
2.串口修改CHANNEL;
3.广播发送给网内节点,重启建立新的网络。

实现例程:sampleapp例程修改

IAR预编译:
ZTOOL_P2
MT_TASK
MT_AF_FUNC
MT_AF_CB_FUNC
MT_APP_FUNC
MT_DEBUG_FUNC
MT_NWK_FUNC
MT_NWK_CB_FUNC
MT_SYS_FUNC
MT_SYS_OSAL_NV_READ_CERTIFICATE_DATA
MT_UTIL_FUNC
MT_ZDO_CB_FUNC
MT_ZDO_FUNC
MT_ZDO_MGMT
NV_RESTORE

一、串口修改PAN ID

在之前的实验中,我一直纠结于pan id的设置,有2种方法:

方法1.
pan_id=0x1122;//你想要的ID

zb_WriteConfiguration(ZCD_NV_PANID, sizeof(uint16),  &pan_id) ;

zb_SystemReset();

方法2:
pan_id = 0x1122;

_NIB.nwkPanId = pan_id;

NLME_UpdateNV(0x01);

zb_SystemReset();

我自己的实验结果显示,方法2是可行的,于是,我对MT_UTIL.C函数中的MT_UtilSetPanID做了修改
(我用ztool中util修改PAN ID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遇到过吗?)

以下是修改后的代码

串口发送fe 02 27 02 00 05 22,PAN ID改为0x0500,自动重启,路由器不在网内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IAR仿真结果显示PAN ID修改成功,剩下的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广播出去了(这个简单)

二、修改CHANNEL

这里有个概念问题:

_NIB.channelList表示可以扫描的信道;
_NIB.nwkLogicalChannel表示正在使用的逻辑信道,从11~26,即0x0B~0x1A

所以我们要修改的目标是_NIB.nwkLogicalChannel

代码奉上:

记得改一下:-DDEFAULT_CHANLIST=0x00003800   //使能0B 0C 0D信道

串口发送数据:
_NIB.nwkLogicalChannel                                   帧结构
0x0b                                             fe 05 27 03 00 08 00 00 0b 22
0x0c                                             fe 05 27 03 00 10 00 00 0c 3d

三、广播发送

直接贴上代码,有不懂的同学想一想,实在想不通再问。

协调器广播部分:

其中KEY1    KEY2是例程自带的,KEY5是我自己定义的广播发送按键。

之前的帖子中说道协调器广播完后重启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新建了一个任务,让协调器5秒后自动重启: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YS_RESET_SOFT, 5000);//新建一个任务,5S后重启
  • void SampleApp_HandleKeys( uint8 shift, uint8 keys )
  • {
  •   (void)shift;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   if ( keys & HAL_KEY_SW_1 )  //FLASH读写实验
  •   {
  •     /* This key sends the Flash Command is sent to Group 1.
  •      * This device will not receive the Flash Command from this
  •      * device (even if it belongs to group 1).
  •      */
  •     SampleApp_SendFlashMessage( SAMPLEAPP_FLASH_DURATION );
  •   }
  •    if ( keys & HAL_KEY_SW_2 )
  •   {
  •     /* The Flashr Command is sent to Group 1.
  •      * This key toggles this device in and out of group 1.
  •      * If this device doesn't belong to group 1, this application
  •      * will not receive the Flash command sent to group 1.
  •      */
  •     aps_Group_t *grp;
  •     grp = aps_FindGroup(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FLASH_GROUP );
  •     if ( grp )
  •     {
  •       // Remove from the group
  •       aps_RemoveGroup(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FLASH_GROUP );
  •     }
  •     else
  •     {
  •       // Add to the flash group
  •       aps_AddGroup(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Group );
  •     }
  •   }
  •   if ( keys & HAL_KEY_SW_5 )
  •   {
  •         //广播至所有节点
  •         if(UpdateAllNetwork(_NIB.nwkPanId, _NIB.nwkLogicalChannel) == afStatus_SUCCESS)
  •         {
  •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YS_RESET_SOFT, 5000);//新建一个任务,5S后重启
  •         }
  •   }
  • }

  • static afStatus_t UpdateAllNetwork(uint16 panId, uint8 channelId)
  • {
  •   afAddrType_t dstAddr;
  •   uint8 dataLength = 3;   //PAN ID+CHANNEL
  •   uint8 *msg = osal_mem_alloc(dataLength);
  •   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fAddrBroadcast;
  •   dstAddr.addr.shortAddr = NWK_BROADCAST_SHORTADDR_DEVALL;
  •   dstAddr.endPoint = AF_BROADCAST_ENDPOINT;
  •   msg[0] = LO_UINT16(panId);
  •   msg[1] = HI_UINT16(panId);
  •   msg[2] = channelId;
  •   return AF_DataRequest(&dstAddr,
  •                        &SampleApp_epDesc,
  •                        YOURNAME_NETCONF_CLUSTERID,
  •                        dataLength,
  •                        msg,
  •                        &SampleApp_TransID,
  •                        0,
  •                        AF_DEFAULT_RADIUS);
  • }

节点接收部分:
  • void Sample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
  •   uint16 flashTime;
  •   switch ( pkt->clusterId )
  •   {
  •     case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       break;
  •     case SAMPLEAPP_FLASH_CLUSTERID:
  •       flashTime = BUILD_UINT16(pkt->cmd.Data[1], pkt->cmd.Data[2] );
  •         HalLedBlink( HAL_LED_4, 4, 50, (flashTime / 4) );
  •       break;
  •         //配置网络信息
  •     case ELINKCS_NETCONF_CLUSTERID:
  •         _NIB.nwkPanId=BUILD_UINT16(pkt->cmd.Data[0], pkt->cmd.Data[1] );
  •         _NIB.nwkLogicalChannel=pkt->cmd.Data[2];
  •         NLME_UpdateNV(0x01);
  •         HalLedBlink( HAL_LED_4, 6, 50, (flashTime / 4) );
  •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YS_RESET_SOFT, 5000);//创建一个任务,5S后重启
  •         break;
  •   }
  • }

先写这么多,以后想到再完善!

网友A:
串口改PANID,会有问题的。如果遇到有人存心搞破坏你的zigbee网络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改PANID,会有问题的。如果遇到有人存心搞破坏你的zigbee网络就完蛋了。 ...

这种事没法说的!
就跟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事没法说的!
就跟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吧!

你不做产品拿去卖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做产品拿去卖就没事

网友B:
网络修改?

网友B:
有么有完整的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