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IAR中的Zstack工程产生的.hex通过SmartRF Flash Programmer烧...

楼主(2016-09-11):
第一步:怎么产生.hex文件

1).hex的文件是不包含调试信息,由IAR产生。

打开IAR的工程选项,选中左边栏的Linker,如图所示。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root/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4740370/QQ/WinTemp/RichOle/H@]5O%@P09~N[73GA0KX6@N.jpg

勾中【Output file】下的选项,并将输出文件名的后缀改成hex;【Format】选项框里选中other,output后选择【intel-extened】,其它的值保持默认即可。

但这样有个问题:产生的.hex 不带调试信息,不方便,我想产生两个文件,一个是带调试信息的,一个是不带的,不带的用于工程烧录,带调试的用于软件开发。

下面的摘自TI的SmartRF. Flash Programmer.pdf(烧录软件的说明书)

Note that if you only select the HEX file as output from the linker, you cannot debug this particular image. To have both the hex file and the debug file output, select “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 and “Allow C-SPY-specific extra output file”. Then select the “Extra Output” tab.

注意:上面两图中,在output和Extra output 两个中填入的文件名要不同,最好output的还是用默认的.d51,Extra output用.hex,重新Make后能在工程的相应目录下发现.d51的文件很大(带着调试信息),.hex的文件很小(用于烧录)。

2)、在IAR中Option的Extra Options 选项卡中空白中添加如下三条

-C $PROJ_DIR$\..\..\..\Libraries\TI2530DB\bin\Router-Pro.lib
-C $PROJ_DIR$\..\..\..\Libraries\TI2530DB\bin\Security.lib
-C $PROJ_DIR$\..\..\..\Libraries\TIMAC\bin\TIMAC-CC2530.lib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root/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4740370/QQ/WinTemp/RichOle/RVN)@%7DH8M%5L%7DO5O[R8CKU1.jpg

3、修改IAR工程中, tools目录下的f8w2530.xcl中放开拉黑的两行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root/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4740370/QQ/WinTemp/RichOle/2ZS2K6S1%7B5G@BT][05NKM30.jpg

当然,也可以把这两行加入第2小步中的空白处如图也行(两行变一行)

-M(CODE)[(_CODEBANK_START+_FIRST_BANK_ADDR)-(_CODEBANK_END+_FIRST_BANK_ADDR)]*_NR_OF_BANKS+_FIRST_BANK_ADDR=0x8000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root/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4740370/QQ/WinTemp/RichOle/OR%7B[5I]MI23JUROR)6A$(V6.jpg

第二步:把产生的.hex文件通过TI的SmartRF Flash Programmer烧录到CCxxxx

从“开始”打开SmartRF Flash Programmer软件,再在软件中“what do you want to program?”下拉列表中选择“Program CCxxx SoC or MSP430 devices”如图所示

2)、连接硬件设备(烧录器)

3)、点击“Perform actions”按键烧录

备注:详细的请查看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的user's guide的5.1.1 System on chip和最后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