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118例:FreeRTOS移植

楼主(2016-09-12):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360云盘:https://yunpan.cn/OcPiRp3wEcA92u密码 cfb6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3. 软件设计之FreeRTOS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_FreeRTOS-001. FreeRTOS移植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_FreeRTOS-001. FreeRTOS移植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在嵌入式领域中,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采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
可以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CPU的资源,简化应用软件的设计,缩短系统开发时间,更好地保证系统
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FreeRTOS操作系统是完全免费的操作系统,具有源码公开、可移植、可裁减、调度策略灵活的特点,
可以方便地移植到各种单片机上运行。

  作为一个轻量级的操作系统,FreeRTOS提供的功能包括:任务管理、时间管理、信号量、消息队列、
内存管理、记录功能等,可基本满足较小系统的需要。FreeRTOS内核支持优先级调度算法,每个任务
可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被赋予一定的优先级,CPU总是让处于就绪态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先运行。
FreeRT0S内核同时支持轮换调度算法,系统允许不同的任务使用相同的优先级,在没有更高优先级任
务就绪的情况下,同一优先级的任务共享CPU的使用时间。

  FreeRTOS的内核可根据用户需要设置为可剥夺型内核或不可剥夺型内核。当FreeRTOS被设置为可剥
夺型内核时,处于就绪态的高优先级任务能剥夺低优先级任务的CPU使用权,这样可保证系统满足实
时性的要求;当FreeRTOS被设置为不可剥夺型内核时,处于就绪态的高优先级任务只有等当前运行任
务主动释放CPU的使用权后才能获得运行,这样可提高CPU的运行效率。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供电。
下载完程序之后,可以观察到开发板上三颗LED以不同形式先后亮灭。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使用HAL库实现FreeRTOS的移植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cmsis_os.h"
#include "led/bsp_led.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1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2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3 = NULL;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TaskLED2(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TaskLED3(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LED */
  LED_GPIO_Init();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 启动调度,开始执行任务 */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 (1)
  {
  }
}
/**
  * 函数功能: LED1任务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1_TOGGLE;
                vTaskDelay(100);
        }
}

/**
  * 函数功能: LED2任务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2_TOGGLE;
    vTaskDelay(200);
  }
}

/**
  * 函数功能: LED3任务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3(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3_TOGGLE;
    vTaskDelay(300);
  }
}

/**
  * 函数功能: 创建任务应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xTaskCreate( vTaskLED1,                 /* 任务函数  */
                 "vTaskLED1",               /* 任务名    */
                 512,                       /* 任务栈大小,单位word,也就是4字节 */
                 NULL,                      /* 任务参数  */
                 1,                         /* 任务优先级*/
                 &xHandleTaskLED1 );  /* 任务句柄  */

        xTaskCreate( vTaskLED2,                          /* 任务函数  */
                 "vTaskLED2",                      /* 任务名    */
                 512,                             /* 任务栈大小,单位word,也就是4字节 */
                 NULL,                            /* 任务参数  */
                 2,                         /* 任务优先级*/
                 &xHandleTaskLED2 );  /* 任务句柄  */

        xTaskCreate( vTaskLED3,                         /* 任务函数  */
                 "vTaskLED3",                     /* 任务名    */
                 512,                             /* 任务栈大小,单位word,也就是4字节 */
                 NULL,                             /* 任务参数  */
                 3,                               /* 任务优先级*/
                 &xHandleTaskLED3 );  /* 任务句柄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官方就带 freertos 啊.需要移植么?

楼主:
确实是STM32CubeMX里边的FreeRTOS,选择并且配置就可以的
这里把操作步骤和例程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