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滤波和软件滤波相比,有什么优劣呢

楼主(2016-09-12):
硬件滤波和软件滤波相比,有什么优劣呢

网友A:
速度上的区别,硬件滤波快,软件滤波慢

网友B:
主要是出于成本的考虑,硬件滤波贵,软件的话就是程序上的功夫了

网友C: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考虑硬件滤波好点,软件滤波需要一定的经验和功夫

网友D:
在同等条件下,滤波送PC肯定只是一个系统的某个功能,软件滤波的话占用内存和处理器空间,要使系统运行速度块、PC使用效率高,使用硬件滤波较好。

网友E:
硬件滤波主要是通过电容电阻来组合起来滤波的 这个成本很低 而且特别好实现 如果要求的不精确的话这种硬件滤波最好不过了 但是如果要求精确的话 就挂了 因为这种用电容电阻组成的滤波器他的陡峭性一点都不好 所以在要求精确的频率滤除的情况下很可能将有用的信号也给滤除掉了 因此 硬件滤波便宜 容易实现 但是如果有效信号频率和滤除信号频率比较接近的话效果不好。

网友F:
软件滤波主要是讲DSP,这个滤波由于采用的是先将模拟信号数字化 然后再将得到的数字信号用现有的滤波器函数来处理,然后将处理过后的有用的数字信号再转化为模拟信号(视需要而定),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得到要求很精确滤波器。效果很好。因此,软件滤波效果好,但是复杂,成本高,至少要有DSP的开发环境,如果自己想做的话。

网友G:
实际的信号处理产品,一般采用硬件滤波和软件滤波结合的方式,因为二者各有优劣,相辅相成。

网友H:
硬件滤波器也是不可缺少,因为实际的信号采集,硬件滤波属于第一级的输入部分,如果在该部分,信号噪声不能滤除,那么就会混入有效信号。再加上信号采集频率不足的情况,实际应用中会出现频谱混叠,会导致噪音信号在后续的软件滤波阶段无法滤除。

网友I:
一般做个配合就好了。硬件加软件加油

楼主(2016-10-16):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出于成本的考虑,硬件滤波贵,软件的话就是程序上的功夫了

硬件滤波主要是滤出干扰,软件主要是使得输出变得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同等条件下,滤波送PC肯定只是一个系统的某个功能,软件滤波的话占用内存和处理器空间,要使系统运行速度 ...

但是硬件滤波不是万能的,他只能滤除一些干扰,想要实现软件的功能,成本就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