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关于空指针NULL、野指针、通用指针

楼主(2016-09-12):
关于空指针NULL、野指针、通用指针
首先说一下什么是指针,只要明白了指针的含义,你就明白null的含义了。
假设 有语句 int a=10;
那么编译器就在内存中开辟1个整型单元存放变量a,我们假设这个整型单元在内存中的地址是 0x1000;那么内存0x1000单元中存放了数据10,每次我们访问a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访问的0x1000单元中的10.
现在定义:int *p;
                 p=&a;
当编译器遇到语句int *p时,它也会在内存中给指针变量p分配一个内存单元,假设这个单元在内存的编址为0x1003;此时,0x1003中的值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没有给指针赋值),当编译器遇到了p=&a时,就会在0x1003单元中保存0x1000,请看,这就是说:(指针变量p代表的)内存单元0x1003存放了变量a的内存地址!用通俗的话说就是p指向了变量a。
p=NULL,就是说:内存单元0x1003不存放任何变量的内存地址。
删除一个new了的数组。有必要的话。比如非标准的类( new CMyClass),在Type *p = new Type[N]; delete []p;的最后最好再加一句:   p = NULL
空指针是一个特殊的指针值,也是唯一一个对任何指针类型都合法的指针值。指针变量具有空指针值,表示它当时处于闲置状态,没有指向有意义的东西。空指针用0表示,C语言保证这个值不会是任何对象的地址。给指针值赋零则使它不再指向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为了提高程序的可读性,标准库定义了一个与0等价的符号常量NULL.    程序里可以写 p = 0;     或者 p = NULL; 两种写法都把p置为空指针值。相对而言,前一种写法更容易使读程序的人意识到这里是一个指针赋值。
我们印象中C语言的指针都有类型,实际上也存在一种例外。这里涉及到通用指针,它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变量。通用指针的类型用(void *)表示,因此也称为void 指针。
int n=3, *p;
void *gp;
gp = &n;
p=(int *)gp1;
野指针,也就是指向不可用内存区域的指针。通常对这种指针进行操作的话,将会使程序发生不可预知的错误。
“野指针”不是NULL指针,是指向“垃圾”内存的指针。人们一般不会错用NULL指针,因为用if语句很容易判断。但是“野指针”是很危险的,if语句对它不起作用。野指针的成因主要有两种:
一、指针变量没有被初始化。任何指针变量刚被创建时不会自动成为NULL指针,它的缺省值是随机的,它会乱指一气。所以,指针变量在创建的同时应当被初始化,要么将指针设置为NULL,要么让它指向合法的内存。
二、指针p被free或者delete之后,没有置为NULL,让人误以为p是个合法的指针。别看free和delete的名字恶狠狠的(尤其是delete),它们只是把指针所指的内存给释放掉,但并没有把指针本身干掉。通常会用语句if (p != NULL)进行防错处理。很遗憾,此时if语句起不到防错作用,因为即便p不是NULL指针,它也不指向合法的内存块。例:
char *p = (char *) malloc(100);
strcpy(p, “hello”);
free(p); // p 所指的内存被释放,但是p所指的地址仍然不变
if(p != NULL) // 没有起到防错作用
strcpy(p, “world”); // 出错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问题:不要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或引用,因为栈内存在函数结束时会被释放。
指针是个很强大的工具,可是正因为它太强大,所以要操作它不是件易事。操作不当造成的野指针,甚至会引起系统死机等比较严重的后果。  如果程序定义了一个指针,就必须要立即让它指向一个我们设定的空间或者把它设为NULL,如果没有这么做,那么这个指针里的内容是不可预知的,即不知道它指向内存中的哪个空间(即野指针),它有可能指向的是一个空白的内存区域,可能指向的是已经受保护的区域,甚至可能指向系统的关键内存,如果是那样就糟了,也许我们后面不小心对指针进行操作就有可能让系统出现紊乱,死机了。所以我们必须设定一个空间让指针指向它,或者把指针设为NULL,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如果是建立一个与指针相同类型的空间,实际上是在内存中的空白区域中开辟了这么一个受保护的内存空间,然后用指针来指向它,那么指针里的地址就是这个受保护空间的地址了,而不是不可预知的啦,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指针对这个空间进行相应的操作了;如果我们把指针设为NULL,我们在头文件定义中的 #define NULL 0 可以知道,其实NULL就是表示0,那么我们让指针=NULL,实际上就是让指针=0,如此,指针里的地址(机器数)就被初始化为0了,而内存中地址为0 的内存空间……不用多说也能想象吧,这个地址是特定的,那么也就不是不可预知的在内存中乱指一气的野指针了。   还应该注意的是,free和delete只是把指针所指的内存给释放掉,但并没有把指针本身干掉。指针p被free以后其地址仍然不变(非NULL),只是该地址对应的内存是垃圾,p成了“野指针”。如果此时不把p设置为NULL,会让人误以为p是个合法的指针。用free或delete释放了内存之后,就应立即将指针设置为NULL,防止产生“野指针”。内存被释放了,并不表示指针会消亡或者成了NULL指针。(而且,指针消亡了,也并不表示它所指的内存会被自动释放。)   最后,总结一下野指针的的成因吧: 1、指针变量没有被初始化。任何指针变量刚被创建时不会自动成为NULL指针,它的默认值是随机的,它会乱指一气。 2、指针p被free或者delete之后,没有置为NULL,让人误以为p是个合法的指针。 3、指针操作超越了变量的作用范围。这种情况让人防不胜防。

楼主:
空指针赋值分区
为什么通过空指针读写的时候就会出现异常?
  • 除了NULL表示空指针,是否还有其他的值也是空指针?
  • 如果还有其他的值,你们这些表示空指针的值都是什么?为什么?
首先解答第一个问题,在windows核心编程第四版的windows的内存结构一章中,表13-1有提到NULL指针分配的分区。其范围是从0x00000000到0x0000FFFF。这段空间是空闲的,对于空闲的空间而言,没有相应的物理存储器与之相对应,所以对这段空间来说,任何读写操作都是会引起异常的。
有了上面的解答后,第二个问题就很容易解答了。NULL的定义出现以下几个地方:
stdio.h文件中
#ifndef NULL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NULL    0
#else
#define NULL    ((void *)0)
#endif
#endif
ios.h文件中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0
#endif
windef.h文件中
#ifndef NULL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NULL    0
#else
#define NULL    ((void *)0)
#endif
#endif
可见,NULL的值,基本上是用0来表示的,是不是只能用0呢?在windows xp sp2的系统平台下,如果执行下面代码也是会发生异常的:
int * pAddr = (int *)0x0000ffff;
*pAddr = 1;
而下面的代码是不会出问题的:
int * pAddr = (int *)0x00010000;
*pAddr = 1;
为什么呢?在windows xp sp2下发现0x00000000到0x0000FFFF是空闲区间,而0x00010000所处的是进程的私有区间。我想第二个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我想,空指针是程序无论在何时都没有物理存储器与之对应的地址。为了保障“无论何时”这个条件,需要人为划分一个空指针的区域,固有上面NULL指针分区。
在第二个问题的基础上,要解答NULL指针的范围,那就相对来说容易了,对于在32位x86计算机上运行的windows xp sp2来说,就是从0x00000000到0x0000ffff。为什么分配如此大的空间?而在定义NULL的时候,只使用了 0x00000000这么一个值,这不是浪费吗?我想,这是操作系统地址空间的分配粒度相关的,windows xp sp2的分配粒度是64KB,为了达到对齐,空间地址需要从0x00010000开始分配,故空指针的区间范围有那么大。
=============================================================

楼主:
空指针究竟指向了内存的哪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
[code:1:4094d314c8]int *p;
p = NULL;[/code:1:4094d314c8]
是说明p为一个空指针。NULL在"stdio.h"中被宏定义为0(或其他什么常数〈视编译器而定〉),而这样又并不是说p指向的地址为0,那么各位大侠,这时p究竟指在哪儿呢?不会就这么悬着吧?!
望高手告知其中的细节。不胜感激!!
kj501 回复于:2005-05-13 11:48:51
以前有过讨论,搜索论坛看看。好象精华中也有。

gngwzz 回复于:2005-05-13 12:44:25
空指针指向你进程私有地址的0地址,,它不会被分配出去,,主要的不是null指在哪,而是如果指向null,我们的代码就可以用if(ptr)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效的指针,不过,如果这个指针不是指向0,也有可能不是个有效的指针,,所以建议程序员在定义指针时把它初始化为0,

hhlcjcj 回复于:2005-05-13 17:18:31
受教

FH 回复于:2005-05-13 17:25:39
NULL不一定是0!这句话是俺今天第二次说。
NULL只是一个概念,叫作空值,其值本身没有任何含义,可以用0代替,也可以用1,...代替,只要这些值不会与系统实际的有效地址冲突即可。
因此,本人在此再次强调,不要自作聪明地认为NULL就是0,要判断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地与NULL做比较,别想当然地用什么!ptr之类的写法,因为在某个特定环境下,NULL可能不是0,而系统函数返回的是NULL不是0,那时,你的函数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所以,养成良好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忘了是谁第一个用了!ptr这样的写法,这个人该杀!害了多少人啊!

kj501 回复于:2005-05-13 17:29:34
[quote:a34b12769f="FH"]
别想当然地用什么!ptr之类的写法,....[/quote:a34b12769f]
印象中好象林锐写的《高质量c/c++编程指南》上就是这么提倡的。

win_hate 回复于:2005-05-13 23:42:52
空指针保证不是一个合法地址,这是标准规定的。

FH 回复于:2005-05-14 01:18:46
[quote:f8f6d3ff5f="kj501"]
印象中好象林锐写的《高质量c/c++编程指南》上就是这么提倡的。[/quote:f8f6d3ff5f]
那说明他就该杀!他的书是垃圾!审稿的人也是饭桶!

qunying 回复于:2005-05-14 01:50:01
你的说法并不正确.
请见翻译:
http://c-faq-chn.sourceforge.net/ccfaq/node59.html
特别是http://c-faq-chn.sourceforge.net/ccfaq/node69.html
[quote:7730b2a634="FH"]NULL不一定是0!这句话是俺今天第二次说。
NULL只是一个概念,叫作空值,其值本身没有任何含义,可以用0代替,也可以用1,...代替,只要这些值不会与系统实际的有效地址冲突即可。
因此,本人在此再次强调,不要自?..........[/quote:7730b2a634]

FH 回复于:2005-05-14 01:55:04
没觉得楼上引用的文字与俺的见解有什么冲突,相反,说得比俺更过火。比如:“每种指针类型都有一个空指针, 而不同类型的空指针的内部表示可能不尽相同。”再如:“空指针的内部 (或运行期) 表达形式, 这可能并不是全零, 而且对不用的指针类型可能不一样。”

qunying 回复于:2005-05-14 02:01:03
也许这一段可能更适合 对 if (!ptr) 的讨论http://c-faq-chn.sourceforge.net/ccfaq/node62.html

qunying 回复于:2005-05-14 02:13:45
[quote:450a3da0e5="FH"]没觉得楼上引用的文字与俺的见解有什么冲突,相反,说得比俺更过火。比如:“每种指针类型都有一个空指针, 而不同类型的空指针的内部表示可能不尽相同。”再如:“空指针的内部 (或运行期) 表达形式, 这可能并不是全..........[/quote:450a3da0e5]
我举个例子:
例如  (假设指针的长度为4个字节, 又假设这个机器上的空指针表达为"0x10000000".
union {
char a[4];
int *p;
} u;
当你用 memset(u.a, 0, 4); 设a为全0时, 并不能假设 p 是空指针 (我们的空指针是0x10000000) . 可是你可以用 if (p == 0) 来判断 p 是否为空指针. 编译器会自动把 0 转换为 0x10000000 与 p 进行比较.
是不是觉得有点晕? 我也是理解了好久才明白.

FH 回复于:2005-05-14 03:40:03
“memset(u.a, 0, 4); 设a为全0时, 并不能假设 p 是空指针”
谁说这样就能够让p为空指针了?memset里面说了?概念简直一塌糊涂。

qunying 回复于:2005-05-14 03:49:49
也许我没讲清楚, 我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设 p 为空指针, 而只是为了更好的说明 空指针本身的内部表达和 进行 if (p) 的判断的不同.  在我们虚构的机器上 (if p == 0) 返回的是否, 而不是真.
另外 可以用 u.p = 0 将 p 初始化为空指针, 但 p 的值由编译器转化为了 0x10000000
我门是不需要知道机器内部是怎样表达空指针的, 这是编译器的工作.

win_hate 回复于:2005-05-14 09:32:55
[quote:fa3af42415="FH"]
那说明他就该杀!他的书是垃圾!审稿的人也是饭桶![/quote:fa3af42415]

上次有个谁来着,说那本书是 <<c/c++ 高质量笑话>>. :D

win_hate 回复于:2005-05-14 09:44:53
我对 if (p) 的看法:
1、(char *)0, (void *)0... 均为所谓的``零指针''
2、在指针上下文 0 会被提升为相应的 ``零指针'',其部表示取决于机器
3、if (p == 0) 是合法的
(p==0) 为指针类型与常数 0 比较,常数 0必须被提升,提升为相应类型的“零指针”(type *) 0
4、if(p) 也是合法的:
因为 if(p) 会被编译器处理为 if (p == 0),然后归结到 3
至于风格的问题,我就不讨论了。

gvim 回复于:2005-05-14 11:32:08
NULL是编译器处理的,靠上下文判断,概念就是“空”。编译器做的不符合标准的,程序错误的读取或修改(void*)0指向的地址,可能不会造成错误(也可能会,主要看机器结构对绝对0地址的处理方式)。而好的编译器,几乎都有这样的检查,来避免对0地址的读写。(如果你非要把NULL当成 0 地址的话)

kernelxu 回复于:2005-05-14 20:55:16
[quote:250e81197d="win_hate"]我对 if (p) 的看法:
1、(char *)0, (void *)0... 均为所谓的``空指针常数''
2、在指针上下文 0 会被提升为相应的 ``空指针常数'',其部表示取决于机器
3、if (p == 0) 是合法的
(p==0) 为指针类型与常..........[/quote:250e81197d]
同意!
在stdio.h头文件中,NULL被宏定义为0,所以程序在编译时将NULL替换成0,
1、若NULL本身不是被宏定义成0,那么在此时使用NULL就不是表示空指针了,对吗?
2、若在程序中使用了null来表示空指针,因为只有NULL被宏定义为0,所以null不能表示空指针,对吗?
3、若1、2都对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标准C语言就是以p==0来判断p为空指针,用p = 0 使p空指针?
4、在指针上下文 0 会被提升为相应的 ``空指针常数'',其内部表示取决于机器

qunying 回复于:2005-05-15 03:56:19
[quote:a41422e576="kernelxu"]
同意!
在stdio.h头文件中,NULL被宏定义为0,所以程序在编译时将NULL替换成0,
在stdio.h头文件中,NULL被宏定义为0,所以程序在编译时将NULL替换成0,
1、若NULL本身不是被宏定义成0,那么在此时使用NULL就不是表示空指针了,对吗?
2、若在程序中使用了null来表示空指针,因为只有NULL被宏定义为0,所以null不能表示空指针,对吗?
3、若1、2都对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标准C语言就是以p==0来判断p为空指针,用p = 0 使p空指针?
4、在指针上下文 0 会被提升为相应的 ``空指针常数'',其内部表示取决于机器
[/quote:a41422e576]
1. 标准中 NULL 被定义为 0 或 (void *)0,判断也是用 if (p == 0) 进行的。如果你用的系统 NULL 不是定义为0 或 (void *)0, 那就不是标准C,我怀疑是否有这样的C. 除非你自己重定义了 NULL, 那此NULL就不是彼NULL了,那可是存心找自己麻烦。
2. null 只是英文里用来表示空的意思,在C语言中没有意义。除非自己定义了名为“null"的变量或宏,能不能表示空指针就看具体定义了,不过一般人不会这么无聊,不用标准NULL,而用自定义的null。
3. 标准C语言就是以p==0来判断p为空指针,用p = 0 使p空指针.
4. 对

kernelxu 回复于:2005-05-15 21:39:09
理解!
谢谢各位指点!

我不懂C++ 回复于:2005-05-16 19:38:03
[quote:2276ec4906="FH"]NULL不一定是0!这句话是俺今天第二次说。
NULL只是一个概念,叫作空值,其值本身没有任何含义,可以用0代替,也可以用1,...代替,只要这些值不会与系统实际的有效地址冲突即可。
因此,本人在此再次强调,不要自?.........[/quote:2276ec4906]
我完全同意FH关于“NULL不一定是0”的观点。NULL本身就是一个宏。
#define NULL "FH"
#define NULL "abc"
#define NULL printf
...
这些都是合法的C/C++预处理语句。
正因为这点,所以,在我们比较指针是否为空的时候,一个更好的方法是把它和0比较。譬如说:
if ( str == 0 )
    abort();//传进来的字符串是空的,叫人怎么活?
这是因为如果你写
if ( str == NULL )
万一有某个好事之徒像FH说的那样把NULL定义成1、2、3、...了,那怎么办?(虽然这种人该杀)
因此,结论就是,推荐使用0作为空指针初始化以及判断的标准。
愿上帝与你同在,阿门!

yuxh 回复于:2005-05-16 19:40:36
宏定义是个约定,如果谁都可以随便推翻这些约定的话,那还有什么语言?

keenor 回复于:2005-05-16 20:25:13
NULL指针的值一定是0,这点可参照C语言标准。以下来自C99(WG14/N843 1998):
[quote:38ae1b66c1]
       [#3] An integer constant expression with  the  value  0,  or
       such  an  expression  cast  to type void *, is called a null
       pointer constant.46)  If a null pointer constant is assigned
       to or compared for equality to a pointer,  the  constant  is
       converted to a pointer of that type.  Such a pointer, called
       a null pointer,  is  guaranteed  to  compare  unequal  to  a
       pointer to any object or function.
[/quote:38ae1b66c1]
.....
[quote:38ae1b66c1]
       46)The macro NULL is defined in <stddef.h> as a null pointer
          constant; see 7.17.
[/quote:38ae1b66c1]
第一段说得很清楚,值一定是0,而类型可以是void *,也可以是int。

gvim 回复于:2005-05-16 21:56:01
no,no,no
NULL只是一个表示“空”“无”的概念,可是计算机不能用一个"实物"来表示“空”“无”等概念,所以只有借助辅助的手段。最常用的,而且数学中表示这个概念的,也就是0了。可是0在计算机里面一些场合却又表示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要一个实际存在的实体表示一个概念,这个似乎有些矛盾。怎么办?那么只能由编译器来解决,在上下文环境中来判断0应该是什么东西。比如在指针环境里,就把0当成“空”这样一个概念,在其他比如数值环境里面,就把0当成实数0。
而如果错误是用NULL,(在C语言里面也就是实数0,此时0有两种含义),当然会造成错误。
至于NULL是不是0,答案是不一定。因为NULL表示概念,0却可以表示实数0。所以在数据库中,NULL就不是用0表示(这句话是我上学的时候从老师那里听来的)
notice,NULL is just a conception not a real number!

qunying 回复于:2005-05-17 02:36:17
我们讨论的是C语言. 在标准C里NULL就是被定义为0或(void*)0的. 不要混淆了概念空和C中的NULL宏定义. 我们这边讨论的NULL指的是宏定义. 而机器的实际空指针值,一般是不需要知道的.
数据库中的定义是另一回事.
如果一个"程序员"自己定义了另一个非零的NULL , 那他是在违反标准,给自己和他人找麻烦.

aero 回复于:2005-05-17 08:44:58
[quote:f7476044ef="FH"]
那说明他就该杀!他的书是垃圾!审稿的人也是饭桶![/quote:f7476044ef]
^_^,9494,可就是还有很多人推荐,唉,看起来像那么回事而已。

aero 回复于:2005-05-17 08:56:28
^_^,大家说的都是一回事啊。
FH可能做的是嵌入式部分,经常要自己实现C标准,所以,必须要了解到NULL是“空”的概念,而不一定是0地址。
而一般情况下,对0的上下文发翻译(是否翻译成0地址),可以由编译器去做。所以,上了一个层次,就可以简单的认为NULL的值就是0了,这也就是标准中说的这个意思。
风格建议上,还是尽量多使用if(p == NULL)这样的写法,毕竟,这更加靠近本质。

lchhcllch 回复于:2005-05-17 11:30:49
说到空,就想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了.题外了.
对于返回,还是以NULL为主了,对于标准函数的返回指针也明确是返回NULL(意思),不必强行在是不是等于零上下功夫.
毕竟不要跳过宏定义去划等号.

wolf0403 回复于:2005-05-17 18:22:36
C 中 NULL 表示为 (void*)0,并且可以用 if ( p ) 和 if ( !p ) 来判断一个指针是否为空,好像是在 TCPL 中规定的通用方法。规定 NULL 为别的什么东西,就像规定 strcmp 为复制字符串一样可笑。
扯远一点,C++ 98 标准中规定空指针就是 0,甚至不用 NULL 这个宏或者 (void*) 0 这种类型修饰符。

楼主:
我不懂C++ 回复于:2005-05-17 20:29:10
[quote:1a257c0a21="keenor"]
第一段说得很清楚,值一定是0,而类型可以是void *,也可以是int。

[url=http://www.open-std.org/jtc1/sc22/wg14/www/docs/n843.htm[/quote:1a257c0a21]http://www.open-std.org/jtc1/sc22/wg14/www/docs/n843.htm[/quote:1a257c0a21]
这个,标准有说“NULL指针的值一定是0”吗?

wolf0403 回复于:2005-05-17 20:39:33
因为 NULL 必须是通用类型的,所以 C 规定是 (void*)0 。C++ 中直接以 0 作为特殊值处理。

Imt1024 回复于:2005-05-17 23:27:54
我估计NULL应该是这样实现的,
首先应该保证 NULL所指向的内存,不在用户空间,而是在内核,
如果我们对空指针操作,就会引发一个中断,因为user没有权限
在内核空间操作,系统可能会中断该用户程序,报告segment fault
之类错误.  实现中可能是系统将整个虚地址空间分成用户和系统两部分,
NULL所对应的空间应该映射在内核空间,不知道理解对不?

wolf0403 回复于:2005-05-18 00:41:21
虚拟内存是有权限控制的。0x0 这个位置是规定了不可读写,因此试图读写的时候必然引发 Access Volitation

qunying 回复于:2005-05-18 00:41:41
感觉我们的讨论把 空指针(null pointer) 和 NULL 宏定义混在一起了. 有时把NULL当作概念用,有时把NULL当作宏定义用.
NULL作为宏定义肯定是为零的. 这是标准C规定的,不然有很多代码都不能工作了. 即使在嵌入式系统中, 如果真的需要知道并了解空指针的值, 那也应该另外定义一个宏,而不是重新定义标准. 但大多数情况我们根本不许要知道空指针的值是什么.

Solaris12 回复于:2005-05-18 15:17:44
[quote:4e168948ef="wolf0403"]C 中 NULL 表示为 (void*)0,并且可以用 if ( p ) 和 if ( !p ) 来判断一个指针是否为空,好像是在 TCPL 中规定的通用方法。规定 NULL 为别的什么东西,就像规定 strcmp 为复制字符串一样可笑。
扯远一点,C++ 98..........[/quote:4e168948ef]
忍不住说上一句,标准和实现往往是两回事,
如果写代码的时候把NULL和0混用,
恐怕会吃亏的。
尤其是做kernel和嵌入式系统的程序员。

win_hate 回复于:2005-05-18 15:33:52
[quote:10d51b3e48="Solaris12"]
忍不住说上一句,标准和实现往往是两回事,
如果写代码的时候把NULL和0混用,
恐怕会吃亏的。
尤其是做kernel和嵌入式系统的程序员。[/quote:10d51b3e48]
哪我该怎么办?用 0 还是用 NULL。
如果一个实现修改了0 的含义(注意这时它不能称为一个c 编译系统),if (p) 这种写法可能会完蛋,但如果另一个实现修改了  NULL 的含义, if(p == NULL) 也会完蛋的。

我觉得只要按标准写就行了,出了问题不是还有手册吗? 改就是了。

我不懂C++ 回复于:2005-05-18 19:20:36
[quote:d2ad3447fe="qunying"]NULL作为宏定义肯定是为零的. 这是标准C规定的[/quote:d2ad3447fe]
应该没有这样的规定吧?

flw 回复于:2005-05-18 21:27:52
win_hate qunying xiaoming FH 的看法我都赞同.
FH 对 qunying 有一次误会。
to FH:
唯一不甚明了的一点就是
if ( !ptr )
这种写法应该是正确的吧?
我发现大家争论的原因所在了:都是语言表达不清惹的祸
现在拨号,就不说了。
明天写个总结。

gvim 回复于:2005-05-18 23:14:19
哎,把原理说出来,反而说我混淆是非。。。
计算机说白了就是数学。NULL只不过是数学概念的计算机表示(represent)
有否想过何为NULL?它表示什么?为何要定义为0而不是-1,-2。。?
java的NULL是数字0吗?SQL的NULL是数字0吗?其他类似语言的概念表示是怎样?
怎么都只看ansi C的表象认为NULL就是0呢?
只有了解了NULL的本质,才不会问出“空指针究竟指向了内存的哪个地方
”这样的问题。
借用对象概念:NULL就是一个数学类,#define NULL 0 只是一个C++语言的NULL的实例化(instance),#define NULL (vois*)0 又是C语言的实例化,SQL的NULL实例化为另外一个。。等等,ni不能说NULL就是0,也不能说0就是NULL。

概念已说明,多说无益,各位继续。。

ChinaDream 回复于:2005-05-18 23:26:24
[quote:d29bcf7a57="kernelxu"]是说明p为一个空指针。NULL在"stdio.h"中被宏定义为0(或其他什么常数〈视编译器而定〉),而这样又并不是说p指向的地址为0,那么各位大侠,这时p究竟指在哪儿呢?不会就这么悬着吧?!
望高手告知其中的细节。不..........[/quote:d29bcf7a57]
在MEM中有个地址转换表!空指针指向一个内核保留的只读地址!由MEM(内存管理)完成映射

qunying 回复于:2005-05-19 01:48:34
空指针究竟指向了内存的哪个地方?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 在概念上空指针代表一个不指向任何地方的指针. 实现上, 空指针在系统中有个特殊值, 但一般上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特殊值. 我们只要记住在C里 if(ptr) 和 if(ptr != NULL) ,
if (ptr == 0) 和 if (ptr == NULL) 的判断完全等价, 这两种形式都是正确的, 唯一区别在于风格.
即使在嵌入式系统中, 如果你不是直接实用汇编语言, 你也不需要知道空指针的值, 只要编译器还是支持标准C,那 if(ptr) 和 if(ptr != NULL) ,

if (ptr == 0) 和 if (ptr == NULL) 的判断还是一样的. 如果某一接口设备用了特殊值(而编译器不知道)代表空, 那也是应该另外定义一个代表形式, 而不是改写NULL的定义. 这里NULL只表示C中的宏定义.

思一克 回复于:2005-05-19 09:16:55
如果 “if(ptr) 和 if(ptr != NULL) ,”等价,
那么NULL就一定是(void*)0

win_hate 回复于:2005-05-19 09:35:11
我又把标准看了一下,发现很有趣的描述。

1、0, (void *0) 是零指针常数,用于指针比较时,不等于任何有意义的指针(指向合法位置的指针)。
2、NULL 被规定为: 实现指定的零指针常数,在 stddef.h 中定义。(没有说是否就一定为0。)
从这两点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按标准
if (!p), if (p==NULL) 都是合法的,如果遇到了不标准的实现,自认倒霉好了。

注意一点:NULL 是``实现定义的零指针常数''。
隐含如下的意思:NULL 不必为0,除了指定零指针常数外,具体实现还可以定义别的零指针常数。一个标准的编译器必须同时能支持这两种零指针常数,尽管它们可能是一样的。

kernelxu 回复于:2005-05-19 09:39:37
[quote:1496cb9185="ChinaDream"]
在MEM中有个地址转换表!空指针指向一个内核保留的只读地址!由MEM(内存管理)完成映射[/quote:1496cb9185]
说到点子上,谢谢!

kav 回复于:2005-05-19 10:00:57
学习

我不懂C++ 回复于:2005-05-19 11:36:38
to yuxh:
我很同意宏定义是一个约定,但是我想说的是,违反了宏定义,和语言本身并没有关系。宏定义虽然和语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严格的说,还是在语言之外的。
to keenor以及后面的某些人:
我想指出你的一个小小的逻辑错误。你这两段话,只能说明,在stddef.h里面定义的NULL必须是那个null pointer constant。但是标准从来没有说过,如果我在另一个不相关的头文件里面定义一个NULL,并且定义为其它东西,就会不符合标准。虽然我承认那样做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逻辑上,我们不能用你的话得出这个推断。
这就好像如果在一本法典里面规定:
1.暴露行为:=**|方便
2.在公共场所有暴露行为,就是有伤风化罪
从这两条,我们不能判定出,在家里洗澡也有伤风化。
to qunying:
我承认一个人把NULL定义为其它东西,是给自己和别人找麻烦,但是我不同意这是违反标准的。理由同上。
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用宏呢?直接使用常量不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吗?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用宏呢?我觉得宏有三个作用:助记/抽象,简化输入。NULL和0相比,简化输入是肯定不可能的。至于助记抽象的话,这就要看了。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宏:
#define PAGE_SIZE (32*1024)
有谁看到过这样的宏?
#define ONE_HUNDRED_AND_TEN (110)
前面的一个宏很好,它赋予数字更多的意义。后面的那个宏很烂,因为没有赋予什么意义。而现在ANSI的意思就是,大家就都把0认为是null吧,别再助记了。也就是说
#define NULL (0)
某种意义上说,和前面第二个宏差不多。
有人说,既然一般没毛病的,都会把NULL定义为0,那么我们也就这样用好了。但是这的确会偶然产生问题。譬如说:
https://lists.openafs.org/pipermail/openafs-devel/2002-March/007721.html
http://lists.gnu.org/archive/html/uisp-dev/2004-10/msg00008.html
既然他们可能出问题,别人也可能出。更不用说,我写一个测试程序来测试某个语法特性,如果不包含任何头文件,使用NULL就不会通过。

事实上,我也同意说,大多数情况下,NULL都会被定义为0,这个大多数情况甚至可能是99.99%。问题在于,既然直接使用0可以100%解决问题(我们不需要include任何头文件,不需要考虑是不是兼容,不需要考虑有什么恶心事件的发生),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用0呢?
btw:我最讨厌三种人,会数数的和不会数数的:D
btw:“在MEM中有个地址转换表!空指针指向一个内核保留的只读地址!由MEM(内存管理)完成映射”,这没有踩到本质的点上。

思一克 回复于:2005-05-19 11:51:10
有谁可以给出C中空指针不用0地址的例子?

win_hate 回复于:2005-05-19 13:00:31
我不懂C++  说得很对。
不过把NULL 定义为别的东西,虽然不能比拟为犯法,但定性为道德败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我把我前面贴子中的
NULL 规定为一个现实定义的零指针常数
改为:
ANSI C 标准中所提及的 NULL 是一个现实定义的零指针常数
这样总没有问题了。其实,我们前面所讨论的NULL,指的正是编译系统提供的NULL,而不是自己另外定义的。
ps. 法律也会有漏洞,标准也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不懂C++ 回复于:2005-05-19 20:03:55
我不太能够指出C语言里面NULL不等于0的情况,因为我对C其实不很了解。
但是在C++里面,这肯定会是一个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名字碰撞。C++倾向于尽量少用宏,而多用常量,这是因为常量的名字不会撞倒。
譬如说我写一个SQL模块,里面我想定义一些标志位:
namespace SQL
{
enum Flags
{
    NULL = 0,
    LOCK,
    ...
};
// other definitions omitted
}
那如果像现在这样,就会撞上,最终导致编译错误,所以我只能定义成:SQL_NULL。或许C语言里面这样做有理由,但是在C++里面,SQL::SQL_NULL就和CStudent::mStudentName一样,通常是不好的习惯。
当然,NULL不可能成为一个常量,否则编译错误会更多。
我想C++里面的新的关键字null之所以用小写,或许也考虑了一般人定义常量都是全大写(独家猜测:D)。
我同意win_hate关于道德败坏的定义,但是标准只规定了某个政府部门不能道德败坏,并没有规定其它政府部门不能道德败坏......
_________________
愿耶稣基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与你同在!

bonnytan 回复于:2005-05-25 14:39:16
许多程序设计风格的意见只是意见。通常卷入 ``风格战争" 是毫无意义的。某些问题 争辩的双方是不可能同意, 认同对方的不同或者是停止争论的。此为引用http://c-faq-chn.sourceforge.net/ccfaq/node286.html#q:17.10

flw 回复于:2005-05-25 14:52:26
[quote:afc7635823="bonnytan"]许多程序设计风格的意见只是意见。通常卷入 ``风格战争" 是毫无意义的。某些问题 争辩的双方是不可能同意, 认同对方的不同或者是停止争论的。此为引用[url=http://c-faq-chn.sourceforge.net/ccfaq/node286.html#q:17.10[/quote:afc7635823]http://c-faq-chn.sourceforge.net/ccfaq/node286.html#q:17.10[/quote:afc7635823]
这不是一个风格战争。
BTW:拜托所有清完嗓子准备发言的朋友,先喝杯茶然后将别人的发言都看一遍,
不要断章取义。

sfi 回复于:2005-05-25 15:53:22
建议不要在这里谈论风格问题,风格都是公司规定的。
现实生活中,null就是无、啥也没有的意思,可以向少林寺方丈请教一下。

在C语言中,NULL(stddef.h里定义为大写)表示一个无效的指针,但总要具体实现吧。所以[b:d975946d92]许多[/color:d975946d92][/b:d975946d92]实现将其定义为(void *)0,stddef.h里就是这样定义的,有些也定义为0,两者在具体用到的时候效果一样。NULL表示无效指针[/color:d975946d92],但它不是无,因为它有自己的值。
你可以改变NULL的定义,例如你可以重新定义
#ifdef NULL
#undef NULL
#endif
#define NULL (void *)1
也就是说,系统规定的无效地址可能跟你定义的无效地址不一致,这时你的无效可能真的就无效了。
最后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p指向了一个被定义为无效[/color:d975946d92]的地址。

leon_leon 回复于:2005-05-25 17:16:07
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