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IO口扩展

楼主(2016-09-12):
最近在做一个IO口检查的项目,需要扩展120个IO口,希望能通过spi、或者I2C的方式读取IO口数据,只要设置为输入即可,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IO扩展芯片推荐,谢谢了。

网友A:
128个IO扩展?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么多Io的控制芯片吧。

网友B:
金升阳没有相关的IO扩展产品的。

网友B:
试试PFC8574  只能8位扩展。

网友C:
太多 了,最多用过16个io

网友C:
加个FPGA,这个IO口比较多。

网友D:
您好!我司没有芯片类产品的噢,金升阳是专注于电源类产品,也有信号接口类产品等,详情可进我们官网了解:www.mornsun.cn

网友E: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IO?

网友E:
使用mcu串联多个下位机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没有相关的IO扩展产品的。

不做这个

网友G:
PCF8575,I2C总线形式。只需要两个IO口,一个数据线,一个地址线,三位地址码,就可以连接8个PCF8575,每个PCF8575有16个IO口,连接8片就有16*8=128个IO口。够你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试试PFC8574  只能8位扩展。

版主,我想问一下如果int中断引脚不用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不用的话接个上拉就行了吗??

网友H:
这么多IO怎么能够扩展出来

网友H:
楼主还不如译码器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不如译码器好用呢。

我已经用了74HC165,用了12片,还不错,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