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滤除方波高电平时的下冲干扰

楼主(2016-09-12):
(无正文)

网友A:
不像是干扰啊

楼主:
是干扰,来自电源的干扰,现场接入其它用电设备后就会出现

网友B:
后面串联个小电阻就可以啦,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串联个小电阻就可以啦,亲

电阻有加,没效果,

网友B:
这些干扰不是电源纹波耦合导致的,应该是电路中哪里引来干扰信号

网友B:
所以要从电路设计本身入手才能解决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简单的干扰,拉宽点看看, 这看起来都已经到底了,说明有明显的电平变化。 如果是干扰幅度不会这样。

网友D:
这个信号是哪里产生的?我觉得这个方波根源就有问题,要么你的测试手段有问题;不像是干扰

网友E:
肯定不是干扰,这么牛叉的干扰,你也不用想滤除

网友F:
信号IO口处添加10nF电容,电源加退耦电容。试试看

网友G:
楼主的方波是MOS管输出的么? 还是MCU的IO直接输出的?

网友H:
这个应该不是干扰。

网友I:
只有高电平时才有,确实奇怪。 需要看看电路原理图

网友J:
信号输出逻辑的本身的问题吧?要不就是这个信号脚和别的地方短路了……

网友K:
只是来自谁的信号啊

楼主:
方波信号是同步信号,输入控制板,控制板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当把控制板和电机控制板连接后,方波同步信号就会乱掉,出现严重下冲,把连接线的GND切断后就恢复正常,干扰来自电机控制板。电机外壳接大地,把电机电线的220V插头接大地的第三根线切断后干扰消失。

楼主:
电机供电是ACDC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