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 延迟时间能变成10us么?

楼主(2016-09-12):
如题 现在案例中最小延迟是100us 能改动成10us么?怎么设置

网友A:
看你原来的程序是什么呢?10us也是可以的,也就几个nop的时间吧。

网友B:
你编译后定位那个延时函数,看看内部怎么实现的。

网友C:
找到那个原型函数,看看里面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内部一般会有个for循环或者while循环,你修改一下函数名和里面的循环周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