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段码屏在60度下会出现一刀刀的

楼主(2016-09-12):
段码屏在60度下会出现一刀刀的,生产 产商说是屏幕的引脚频率只有27hz,我用ht1622控制的,他们出的实验报告说是要把频率升到128hz,是不是用HT1622的控制命令啊,请教啊。ht1622默认时基输出就是128hz,不知道为啥是27hz,我用了是8个com,13个segment。

网友A:
刷新频率会不够?每个点亮后持续一两个机器周期看看。

网友A:
也可能是刷新切换的时间都超过了点亮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频率会不够?每个点亮后持续一两个机器周期看看。

        uint8_t i=0;

        Initial1621();

        Yima();

        SCK = 1;
        Delay_Us(1);
        CS1621 = 0;
        Delay_Us(1);
        SendData1621(3,0xa0);//"1010 0000"ÏÈ·¢ËÍдÃüÁî3λ
        SendData1621(6,0x00);//"0000 0000"½Ó×Å·¢ËÍ6λµØÖ·
        for(i=0;i<16;i++)
                SendData1621(8,cLcdData);
        CS1621 = 1;
        Delay_Us(1);延时了已经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刷新切换的时间都超过了点亮的时间。

测得com口的频率,这个不是应该是64hz除以使用的com的个数的,应该是8hz,不知道为啥是27hz

网友B:
那你问厂家怎么测试的,是不是理解方式上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问厂家怎么测试的,是不是理解方式上不一样啊;

他们说他们买了一个专门的液晶测试仪器,他的频率可以调节,具体用了什么驱动,他们也没有说。HT1622的频率应该是固定不变的,datasheet上写了64HZ应该怎么测试啊,可以测试不??

网友C:
那你在HT1622命令里面改一下输出频率,或者让生产商根据HT1622的特性改一下LCD的特性。

网友A:
你做个频率可调的功能,加两个按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