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可以串联使用吗?

楼主(2016-09-12):
各位好,电源可以串联使用吗?

网友A:
隔离的 电压源可以串联 电流源可以并联

网友B:
想想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的 电压源可以串联 电流源可以并联

多谢~
输入输出隔离的电源,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输入输出隔离的电源,可以实现。

仅输入输出隔离还不够,输出侧还不能预先接地。比如两个隔离电源,但负极都接了地,一旦串联,如果二者的地回路处于直接连通态,那么其中一组电源将短路。所以应该讲没有任何第三方电气连接回路的电源才可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输入输出隔离还不够,输出侧还不能预先接地。比如两个隔离电源,但负极都接了地,一旦串联,如果二者的 ...

嗯,要看地怎么选。如3楼所说,如干电池。两节电池串联,可以形成串联供电,也可以形成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要看地怎么选。如3楼所说,如干电池。两节电池串联,可以形成串联供电,也可以形成正负电源供电。 ...

电池自然符合前述定义,没有第三方电气连接回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分析能不能串联时就分析这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自然符合前述定义,没有第三方电气连接回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分析能不能串联时就分析这个即可。 ...

网友D:
浮动源的话可以串联,否则只能并联

网友E:
开关电源不可以,因为有公共的地;因为说电源要想能够串联,必须没有公共的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