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O模拟串口

楼主(2016-09-12):
避免后来者走弯路。

楼主:
项目设计之初千万不要把虚拟串口当作一个可靠地外设接口。
可以用IO模拟串口发送数据。
不要用模拟串口接收数据。
只有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没办法临时救急可以用一下模拟的串口。
发送直接写IO电平然后delay就可以。
接收必须要IO中断加定时器,不要IO中断里面delay,项目大了会出现程序跑飞。
/*10us*/
uint8_t uart_tp=0;
voi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
    static u16 n=0,i=0;
    static uint8_t Res=0;
    if(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1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if(uart_tp==1)
        {
            n++;
            if((n== 41+6 +42*i) && i<8)
            {
                Res |= RX_25<<i;
                i++;
            }
            if( n== 41+6 + 42*8 -5 )//停止位
            {
                i = 0;
                n = 0;
                if(!PM25_BUFFER_data_tp)//0
                {
                    infifo(Res);
                }
                Res = 0;
                uart_tp = 0;
                EXTI->IMR |= EXTI_Line_s_urt;//开中断线1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
    }
}

//2400 波特率  终端里面用了delay很不好,等有多余的定时器在修改

void EXTI0_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_s_urt) != RESET)
  {
        EXTI->IMR &= ~EXTI_Line_s_urt;//屏蔽中断1
        uart_tp=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_s_urt);
  }
}

//2400  b/s
void Simurt_SendOne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8,tmp;
    TX_0;
    delay_us(416);

    for(i=0;i<8;i++)
    {
        tmp    = (Byte >> i) & 0x01;

        if(tmp == 0)
        {
            TX_0;
            delay_us(416);    //0
        }
        else
        {
            TX_1;
            delay_us(416);    //1
        }
    }
     TX_1;
     delay_us(416);
}
总结:不要用模拟串口做项目。那个只能做下实验玩玩。

网友A:
在通信波特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以做的很稳定。但是高速率,好像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B:
IO模拟本来就是很慢的。

网友C:
这个要了解一下串口的通信协议就行了,我觉得串口没有SPI接口好模拟,我习惯用SPI接口,几句代码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了解一下串口的通信协议就行了,我觉得串口没有SPI接口好模拟,我习惯用SPI接口,几句代码就搞定。 ...

SPI很好,可是很多外设功能模块都提供串口,SPI不一定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SPI很好,可是很多外设功能模块都提供串口,SPI不一定支持

不见得,SPI的模块我看比串口的多,比如MAX的好多外设都是SPI的。

网友D:
外部中断

网友E:
9600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F:
F030模拟串口到38400可以用,板子要用到两个串口,一个内部使用,一个外部,标准串口留给外部用户了,内部IO模拟,CPU任务比较简单,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G:
学习了,还没用过IO模拟UART接收,一般都模拟SPI或I2C,看到楼主分享,更加确信,没CLK的尽量不模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见得,SPI的模块我看比串口的多,比如MAX的好多外设都是SPI的。

同意,同一电路板或同一系统内的外设SPI比串口多
串口跟上位机通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同一电路板或同一系统内的外设SPI比串口多
串口跟上位机通讯多

可能因为行业原因,我们这里智能家居,用别人的模块,如wifi模块,PM25传感器模块等,都是默认串口,其他接口需要定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能因为行业原因,我们这里智能家居,用别人的模块,如wifi模块,PM25传感器模块等,都是默认串口,其他 ...

就是这样,同一系统,同一块板子都是SPI,涉及与其他外部模块的,一般UART方便,比如蓝牙模块一般都是UART的

网友I:
模拟过IIC,还没模拟过串口呢,学习一下

网友J:
串口中断怎么办

网友K:
嵌入汇编去实现,只要你的IO能达什么速度,就能模拟多高速度的串口。过程中,为了不被干扰,要关中断。

网友L:
引用 楼主:
做实验仅仅只跑一个串口,更高的波特率都没有问题。

我测试板上跑了两个串口,一个是芯片硬件串口,转换成 485 ,另一个是模拟串口,接USB转串小工具到电脑。第一个测试,电脑 232 转 485 连接到测试板 485,电脑一个串口发,另一个串口收,这样没有出现错误。
另一个测试,测试板 485 接带 485 的设备,用电脑给 485 设备更新程序,这时我的测试板做数据透传,两个串口一个收到,就从另一个发出。这个测试发现通信依然稳定。这个测试的数据量比较大,要求数据全部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测试板上跑了两个串口,一个是芯片硬件串口,转换成 485 ,另一个是模拟串口,接USB转串小工具到电脑。 ...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你的系统中,有七八个中断要处理。还有七八个任务要处理。不是一个两个串口的意思。

网友M:
想不明白,什么样的板子没有USART或者USART不够用。如果单纯为了技术进行讨论还行,如果非要模拟串口,觉得没啥必要。

网友N:
常见模拟SPI或I2C,挺好用的

网友C:
串口主要就是用在跟计算机通信时候调试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不明白,什么样的板子没有USART或者USART不够用。如果单纯为了技术进行讨论还行,如果非要模拟 ...

可以看看STM32选型手册,有的IC串口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主要就是用在跟计算机通信时候调试用的比较多。

计算机串口可以是在 window,mac,ubuntu,亦可以在android,ios,当然也可以在我自己基于stm32做的板子上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常见模拟SPI或I2C,挺好用的

这个连时钟一起模拟了,当然没问题

网友C(2016-10-19):
我在用硬件收发器时候一次调试失败都是不用了,立马换成IO模拟,一次点亮。

网友O:
又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