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导通和关闭过程中有震荡波形

楼主(2016-09-12):
见原理图如下,
实测波形如下:
VALVE_CLOSE_C(黄),VALVE_CLOSE(蓝)
在马达导通和闭合的时候都会引起震荡,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马达导通波形如下:

马达关闭波形如下:

网友:
1 . 去掉C21  C22电容

2 . 把R26  放在Q6集电极上

3 . 把R28  放在Q11集电极上

楼主:
去掉C21、C22后会有一个尖峰脉冲出现,见下图:

VALVE_CLOSE_C(黄),VALVE_CLOSE(蓝)

楼主:
怎么消除上面的尖峰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在1楼的电路错误了。

也就是说。还要在每个桥臂上的三极管,并联1个二极管,用于续流

让电流在4象限流动。伏秒平衡。

你自己仔细斟酌上面的话。

楼主:
果然是大神,谢谢了。

网友B:
这是我之前用过的..
楼上大侠...每个桥都要加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1楼的电路错误了。

也就是说。还要在每个桥臂上的三极管,并联1个二极管,用于续流

伏秒平衡能理解, 提到象限就晕菜。
版主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

网友D:
导通、关闭时:电机绕组有“反向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通、关闭时:电机绕组有“反向峰值”!…

确实是这样,特别是堵转后反向峰值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