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与三极管构成的电路,这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6-09-12):
电路如图所示,运放输出接一pnp型三极管,感觉是电压转恒流电路,但不知道具体如何分析其工作原理,请大家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个正电压转恒流电路。输出为正时,初始状态下,运放视为开环,输出为负值,Q1导入,D1截止,电路输出恒定电流(由于运放开环增益较大,只要电路输入为正,Q1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输出始终为恒定电流);输入为负时,运放输出为正值,Q1截止,D1导通,可将运放输出电压钳位较低正值,电路无输出电流。D1可以提高响应速率,防止三极管被反向击穿。

网友B:
运放虚断,输入的电流全部经过三极管和负载;
运放虚短,电流=v/R。

二极管有用吗?

网友C:
带电流增益的半波检波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虚断,输入的电流全部经过三极管和负载;
运放虚短,电流=v/R。

避免饱和,改善带宽

网友D:
电流方向单向。正向输入,输出电流,负向不输出电流。三极管堆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正电压转恒流电路。输出为正时,初始状态下,运放视为开环,输出为负值,Q1导入,D1截止,电路输出恒 ...

这就是传说中的微小电流恒流源?  Q1用JFET是不是更好? 避免了Ib的影响。

网友A:
MOS管是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而晶体管是一种电流控制器件,因此可以说用MOS的话输出电流很小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正电压转恒流电路。输出为正时,初始状态下,运放视为开环,输出为负值,Q1导入,D1截止,电路输出恒 ...

不是太明白,输入负压时,运放输出为正,但是因为二极管电压才0.7V,那么运放输出电压变为输入负压+0.7V才对啊三极管就一直导通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传说中的微小电流恒流源?  Q1用JFET是不是更好? 避免了Ib的影响。
  ...

JFET是压控器件,输出的是电压

网友G:
先分析反馈类型,这里是负反馈;确定负反馈后可以根据虚短和虚断来分析,这里输出电流是V/R,二极管提供负电压输入旁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是太明白,输入负压时,运放输出为正,但是因为二极管电压才0.7V,那么运放输出电压变为输入负压+ ...

亲,你先把你的问题组织清楚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亲,你先把你的问题组织清楚好吗

难道不清楚吗?假如输入端输入正电压,那么比较器输出负,然后pnp三极管导通,要是比较器输入端输入负压,比较器输出端就输入正向电压,由于那个二极管的存在,比较器还能输出正压吗?只能负压啊,所以pnp一直导通,

网友H:
三极管体二极管

网友A(2016-10-13):
引用 网友F:
难道不清楚吗?假如输入端输入正电压,那么比较器输出负,然后pnp三极管导通,要是比较器输入端输入负压 ...

没错,二极管的存在会影响电压输出值,但是输入电压为负时,运放输出应该被钳位在+0.7v 才对,三极管不导通,

网友F:
如果输入-5V,输出电压就是-4.3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