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A5428 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9-12):
晶振两个脚测试没有波形,晶振与负载电容都是别人样品拆下来,这个芯片需要内部设置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很多分析了:
1.有可能拆下来损坏了;
2.匹配性不好:负载电容,精度都有影响
3.查看一下芯片的规格书,看是需要什么样的晶振

晶振还是找原厂拿好一点,第一有技术支持--FAE,第二保证产品的品质。
深圳星通时频SCTF,专业生产晶振十几年,有2家无尘车间自行生产,晶振品质可靠性高,深受行业内客户的肯定!

楼主:
晶振肯定是好,换为别人的板是正常的!

网友B:
Datasheet上说是内置负载电容的呵,楼主是不是外边加有负载电容了?

网友C:
晶体(注意不是晶振,晶振是有源器件,用晶振的话,肯定没问题)的参数临界,需要调整匹配电容的容量或更换合适参数的晶体。之所以别人的能用,你的不能用,你没有考虑你的PCB与别人的差异。参数临界就是这么寸。个别情况是助焊剂的问题,使用松香则不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