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半径的计算方法(自己推导)

楼主(2016-09-12):
去耦半径的计算方法(自己推导)

楼主:
从上面又可以看出来去耦电容为什么一般走选用104和106的容值,其原因无非就是和电容的谐振频率有关,然而在实际的应用中,系统的工作频率不一定在其去耦的范围内,因此实际参数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在PCB布局时,有的人虽然知道去耦电容容值小的要尽量靠近电源引脚,却不知道每个容值的去耦半径,利用以上公式,就可以在布局时,科学合理摆放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