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扩展

楼主(2016-09-12):
(无正文)

网友A:
74LS164或者165。
看你速度。
如果我自己用,肯定上CPLD。

网友B:
鉴于可编程逻辑阵列器件的价格,首选CPLD,管脚数够的型号即可,可有效减小PCB面积和功耗。如果用逻辑门器件,多路(以8位为单位)并行输入转一路串行输出,可以使用74HC165。一路串行输入转多路(以8位为单位)并行输出,可以使用74HC164或74HC595。楼主的需求为前者,使用74HC165即可。

网友C:
当前系统状况如何?
在于实施者 的 当前技能吧?
硬件工程师考虑 扩展、cpld、fpga等,
单片机工程师的话,直接 上 144、176、256脚MCU 考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