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原创】【魅力Gokit3】序列之5:机智“云”在这里

楼主(2016-09-12):
【魅力Gokit3】序列之5:机智“云”在这里
******************************************************************
          转载请注明 版权所有!否则后果自负,谢谢合作!!
******************************************************************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创建新产品
3.简单体验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Micro-USB线一根;
3.Min-USB线一根;
4.Gokit3开发板一块;
5.双排插针;
6.杜邦线若干;
7.J-link仿真器;
8.万用表一只;
9.手机一部。
二、创建新产品
1.登录机智云官网,并且注册一个账号。如下图所示:
2.进入开发者中心。如下图所示:
3.设置数据点,点击创建新产,来控制LED灯。如下图所示:
4.点击创建,进入如下页面。如下图所示:
5.这里可以选择已经有的模块,或者自己创建。我这里选择自己创建模块。如下图所示:
6.手动编辑数据点,点击新建数据点。如下图所示:
7.不会设置,请参考新手帮助,点击下一步继续。如下图所示:
8.生成数据协议,并下载协议文档,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9.设备调试阶段。
10.用手机扫扫试试看。如下图所示:
11.确保手机连接了wifi,并且已经连接了Gokit3或者机智云其它设备,然后通过10扫描安装的APP,再次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做好的数据信息。如下图所示:
三、简单体验
1.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我们就多了一个设备,就是我们刚刚新建的产品。如下图所示:
2.打开设备,如果你下位机也做了相应的处理,那么肯定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效果,LED的亮灭。如下图所示:
亲们,是不是很好玩啊。哈哈!
******************************************************************
******************************************************************

网友A:
Gokit是不错,之前用了Gokit2,开发方式上面还是有待提高,门槛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kit是不错,之前用了Gokit2,开发方式上面还是有待提高,门槛还是有的

         恩 说得好   例程也少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说得好   例程也少了点

可以试一下Blynk,是最近开发使用的一个东西,非常方便,但是有一点限制就是APP不开放,但是服务器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