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解码,(解得是曼彻斯特编码)

楼主:
有没有有点思路的,比如用输入捕获,或者定时器之类的。。谢谢分享

网友A(2016-09-12):
如果是标准的,直接IO双边沿中断,读取IO电平就行了。
如果是差分的,需要知道波特率,然后用定时器读取IO电平。
如果是差分,并且不知道波特率(动态波特率),就先高采样率采集IO状态保存至BUFFER,然后分析判断波特率,就可以跳到第二种方法了。

网友B:
在曼彻斯特编码中,每一位的中间有一跳变,位中间的跳变既作时钟信号,又作数据信号;从低到高跳变表示“1”,从高到低跳变表示“0”。还有一种是差分曼彻斯特编码,每位中间的跳变仅提供时钟定时,而用每位开始时有无跳变表示“0”或“1”,有跳变为“0”,无跳变为“1”。
去百度百科,搞清楚Manchester编码的时序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的,直接IO双边沿中断,读取IO电平就行了。
如果是差分的,需要知道波特率,然后用定时器读取IO ...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曼彻斯特编码中,每一位的中间有一跳变,位中间的跳变既作时钟信号,又作数据信号;从低到高跳变表示“1 ...

理论弄清楚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来写,我来试试吧

网友B:
没有搞过这个,不知道I2C 信号是不是属于这个类型。

网友C(2020-11-25):
这是大学的理论课上学的,先搞清楚理论,什么是这个曼彻斯特

网友D:
没接触过,帮顶一下。

网友E:
使用 中断 和定时器 就可以做到吧!

网友F:
我就是在弄这个,无奈不进中断,怎么解密倒是容易

网友F:
就是 一个TIM1定制器. 用来产生125khz然后到功能功率放大后天线到电容到微积分电路到LM358放大
另外 一个TIM2_CH1 定时器 去捕获它的高低电平,9个1就是开始了,然后捕获,再行列校验得到4bytes的ID值

我其他都好了,就卡在TIM2_CH1捕获高电平不进中断标记

网友G:
今天终于把曼彻斯特解码 写出来了

接收非常好

网友H(2021-01-11):
引用 网友G:
今天终于把曼彻斯特解码 写出来了

接收非常好

可以讲讲你怎么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