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有谁使用win10 64bit安装altium后遇到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6-09-12):
安装到画原理图 一切正常。
但到了生成PCB后就出现问题了
本来点住元件 可以拖动和旋转(按空格键)
但是能拖动就是不能旋转元件

网友A:
自己看下快捷键,不行重设一个看是不是冲突了

楼主:
在哪设置啊 我删除了装了不同的版本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输入法切换到英语美式键盘。 很多人受此折磨

楼主:
我试过了  没用  我把汉语的输入法全部删除了
多没用.另一个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在建pcb库和原理图编辑时
空格的旋转作用是可以用的 ,所以不是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重设快捷键就好了,我的也是

网友C:
附图可参考一下

网友D:
找到它的注册表,将对应的默认库封装位置连接直接删除即可。一切正常。

网友E(2019-08-05):
首选项-SCH-GRAPHICAL-把始终拖曳前面的勾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