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规范中何处提到插座位置了?

楼主:
即便是在PICMG 2.0 R3.0机械规范中也只是介绍了板子规格和连接器的规格,但相对位置怎么没说呢?距离板边多远呢?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2016-09-13):
引用 网友A:
〓◆ CPCI总线接收卡设计相关资料 9册 98.4M ◆〓 2016.09.12 更新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插座的位置应该在《CPCI规范结构设计相关内容》里吧?这个文档我之前也找到过,看了一遍只有Figure 6.3U Board那个图比较接近,但是也没提到插座距板边的距离,还是我看的不够仔细?
麻烦您再指教一下,谢谢!

顺便问一句,PXI您熟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插座的位置应该在《CPCI规范结构设计相关内容》里吧?这个文档我之前也找到过,看了 ...

少累,木玩过.
CPCI规范中文版 53页

这个资料有介绍机械结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累,木玩过.
CPCI规范中文版 53页

您好,那个规范我也大概看过,只找到类似这张图的尺寸说明,图里只规定了连接器的规格,好像并不能表示连接器距板边的距离。其它说明就是什么板子大小、背板尺寸之类的,就更离谱了。
设计CPCI卡貌似倒是有模板,可是我就是从规范上找不到明文心里就别扭。。嘿嘿
望再次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那个规范我也大概看过,只找到类似这张图的尺寸说明,图里只规定了连接器的规格,好像并不能表示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CI外设板卡通用设计方法.pdf (1. ...

多谢您的耐心回复,资料很详细!

另外在刚刚我也找到了定义位置的规范,居然是插座本身的规范《IEC-61076-4-101》中提到的,而在CPCI的规范里只说了详细信息见IEC-61076-4-101。真是找的够费劲的。

再次感谢您!

网友B:
万能的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