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6747的JTAG的TRST一直为低的原因

楼主(2016-09-12):
最近正在调一块C6747的板子,现在上电复位期间,CVdd比DVdd先上电,上电期间RESET为低,然后为高,所以,RESET、CVdd、DVdd的上电时序是正常的,但是JTAG的TRST一直为低,用示波器量到TRST在DVdd上电的ramp(爬坡)期间有个1.8V的脉冲,但是在其他某些IO上也量到同样脉冲,然后TRST一直为低,用合众达的560仿真器连接一直死,可能因为TRST得原因,TRST对DSP来说是输入,低电平复位,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直为低,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
       另外,RESETOUT输出也一直为低。我们使用的电源芯片是TPS65023,DSP的复位是由TPS65023产生的100ms的复位。
       万分谢谢!

网友A:
TRST在默认状态下就是低电平,用来将DSP的JTAG部分电路保持在复位状态,当仿真器需要使用JTAG部分电路时会把它拉高

网友:
RESETOUT在PINMUX中默认设置为高阻

网友B:
DSP芯片手册外设JTAG部分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看看有没有clkout引脚   有没有时钟输出
在确认一下   TRST是不是缺少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