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什么方法可以测试35A的电流

楼主(2016-09-12):
请教大神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测试35A的电流
按照安规做了一块板子,要求能过35A的电流,现在手上也没逆变器什么的 请问大神有没什么平民方法可以测试吗,想长时间测试看下 板子能耐得住高温和大电流不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直流的大电流都是用锰铜丝来测的,交流可以用互感器来测。

网友:
负载仪是专业设备 没有就用大功率电阻丝

网友B:
可以用钳流表测量

网友C:
直接买电炉丝,买电炉,单条2000W电炉丝电流可以承受10A,并几个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电压不高电炉丝可以拉直了盘进炉子里的,这东西耐热耐搞又便宜.

网友D:
35A的电流也不算大的呀,找个宽范围的电流表的就可以的

网友D:
我们常用的钳形表的就可以的,操作也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