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实现在同一个IO口上接多个DS18B20

楼主(2016-09-12):
如何实现在同一个IO口上接多个DS18B20

网友A:
每一个DS18B20 都有自己的48 位序列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序
列号在同一个IO  口上寻找不同的DS18B20。然后接下来的操作就和读取一个DS18B20 温度
的是一样的。
    得到一个DS18B20 的光刻ROM 是实现多点温度采集的前提,首先初始化DS18B20 的状
态,在向DS18B20 写读ROM(0X33)的指令,再接收数据即可。如下图。

    读取出的光刻ROM 可以通过下面的函数进行检验是否正确

网友B:
DS18B20 有自己的序列号

网友C:
又没有尝试过,最多可以挂几个18B2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