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9-12):
请问这两个电路图有什么区别?怎么分析?

网友A:
负反馈,稳定功率。另一个开通电源,包和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B:
射极电阻就起一个负反馈作用吗

网友C:
是电流负反馈吗?

网友D:
第一个图片的电路不能可靠工作,在上面的三极管基极没有限流电阻;
第二个图片,这个接法就是达林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