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 spi输出到外接双路dac模块TLC5618的问题

楼主(2016-09-12):
我用dsp28335的spi外接两路的dac芯片,但是总是只有一路dac输出正常,另一路总是要不为0要不为一个值保持不变。每次有值得都是第一个进行传送的,A或B通道谁在前谁有值。传送的是16位数据前四位为tlc618的控制为负责选A或B dac用的。有时候两路传输间加个延时 会变成相反的情况就是先转换的没有值后转换的有值。实在搞不明白请大神指导,谢谢。下图为spi的初始化设置和 传输程序,和tlc5618的控制位介绍。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    看看输出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    看看输出的波形吧

也看了,正常输出的端口是随着输入的变化而变化的 ,端口而就不行总是不变或者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