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华硕笔记本拆机清灰图示

楼主(2016-09-12):
                                                             【人艰照拆】+华硕笔记本拆解清灰

1、本笔记本故障为键盘无法输入字符(外接USB键盘也无法输入,按快捷键失败、更新驱动后故障依旧,所以判定为硬件故障)所以,决定拆解笔记本进行维修,顺便清理灰尘!

2、工具有限,但足以拆解使用

3、首先拆下后盖的所有螺丝、拔出电池(内侧有2颗螺丝需拆卸)、卸下后盖(向下划动即可)。

4、拆下内存条(用橡皮擦摩擦金手指)、wifi模块(有时笔记本无线不能连网时,有可能是它出问题了)、硬盘(数据存储之源,轻拿轻放哦)

本机内存为4G,2G为笔记本自带,无法拆卸。另2G为后加内存条

ASint  ( DDR3 2GB-1333)

WIFI 模块(比内存条小了点,连有2条线,插在插槽内,用2颗螺丝固定)

无线WIFI模块   (  T77h355.00 HF  )

全部拆下,准备后续拆解

5、拆除键盘面板(注意轻轻按下卡扣,不要太用力,容易折断卡扣!本机有3处卡扣,用一字螺丝均匀用力拆下)

6、慢慢翻起键盘面板(幅度不去要太大,下面有排线,拔开排线后,键盘面板就拆下来了)

7、拔开电源线、液晶屏排线、指示灯排线、移出光驱

8、此时,用一张塑料卡片或一字螺丝刀,沿笔记本四周缝隙轻轻撬开机壳

9、因为螺丝已拆下,所以面板很容易就下来了

10、理好排线,取出主板(此时可以对机壳内进行清灰,特别是出风口处)

11、此为DVD光驱,一般都有刻录功能

12、此时,笔记本基本已经拆散了!

13、主板正面:此时,可以对风扇进行进灰。如果笔记本时间经常出错,可更换3V电池

主板背面:如非专业人士,不建议拆解CPU散热管,易折弯-----造成以后突然关机!

14、至此,笔记本清灰工作完成!笔记本故障解决(问题为本机左侧Alt键不弹起,造成本机无法输入字符)。排除方法为:在去掉键盘面板时,插上USB键盘,上电、开机、操作、故障消失!按照原有的步骤,反序安装恢复笔记本。
      (此为低成本笔记本,不适合对内部各部件进行讲解。仅作拆机、清灰、去尘使用)

网友A:
说句实话,这也叫清灰比电脑店还坑,风扇不拆,出风口不拆,铜管不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这也叫清灰比电脑店还坑,风扇不拆,出风口不拆,铜管不拆[em: ...

小叶来个水果笔记本拆机清灰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叶来个水果笔记本拆机清灰撒

来,快把你的水果机贡献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快把你的水果机贡献出来

你不是有很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有很多吗?

穷人,一台华硕用了6年了,不像你

网友C:
拆一台高成本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穷人,一台华硕用了6年了,不像你

我的华硕才用4年,还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