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

楼主(2016-09-12):
三相电机改为单相运行 单相电机配用电容不是越大越好 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

三相电机改为单相运行

介绍几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可以不改动电机内部绕组而将三相电机改为单相运行。
有6种:
一、加电容法
     Y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机按下图所示改接:

△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机按下图所示改接:

此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为标称功率的55%~90% 。图中C1为运行电容,C2为启动电容,都需采用电力电容器,其耐压值必须不低于450V。C1、C2的容量可按下式估算:
     C1=1950I/U×cosθ
     C2=(1~4)C1
     式中C的单位为(uF);I为电机额定电流(A);U为电机额定电压(V);cosθ为功率因数,一般取0.5~0.7。
     特别地,对于功率为1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不用C2,但C1数值要适当增大。可按C1=13I估算选取,式中C1的单位为(uF),I为原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电容的容量应选合适,否则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行和温升过高。
     对于只有几百瓦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容容量可按C=0.06P(Y接时)和C=0.1P(△接时)选取,式中C的单位为(uF),P为电机功率(W)。C1、C2容量可以相同,如转速太快,可加大负荷或减小电容容量,如转速太慢,可减小负荷或加大电容容量。

二、改进的加电容法
     为了提高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可按下图方法接线,C1的选取同“方法一”中的C1,C2、C3、R按下式选取:
     C2=(2~4)C1
     C3=2C1
     R=0.25U/I

三、电容、电感移相法
     采用一只电感(应注意电感L的载流能力)和一支电容从单相电源取得三相对称电压,按下图的方法接线,这种方法适应性较强,但要配置铁芯电感,也可以用单相自耦调压器来代替。对于较大的电动机宜采用此法。例如,当电机为2.2KW采用“△接”时,电容C选254uF,电感L选取78mH。电容C,电感L可按下式选取:
     C=(Ssin(60+φ)×10^6)/(1.5WU^2)
     L=(1.5U^2)/(WSsin(60-φ))
     式中C的工作电容容量为(uF);L:电感量(H);S:电动机额定功率(VA);φ:电动机额定负载时的功率因数角(度);W:角频率(W=2πF=314)

四、配电阻法
     下图中的电阻R的选配要得当。R值可选为两相绕组的电阻值的5~10倍,图中QA为按钮开关。

五、加开关法
     按下图中装启动开关K,便可以接入单相运行。

六、电子控制法
     对于功率为2~3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移相电容的容量需达到200~300 uF或更大,由于耐压高,故体积大,价格高。而用本法则无需移相电容,经证明,当电动机采用“△接”时,转速不超过1500转/分,启动装置能有效地与之配合工作。
注: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说,一般每kW的额定电流约为2A,即2.2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4.4A。

单相电机配用电容不是越大越好

电风扇、排气扇、吸油烟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器、农用小型水泵、木工电动刨床、家庭保健摇摆机等电器上,常使用单相电容运转式电动机。
    在家电维修实践中,电容损坏是造成电机运转失常的常见故障,但有的修理员对运转电容的选配不很注意,甚至有“运转电容越大越好”的错误认识。下面举出的两个实例,是在近年维修中遇到的。
    [例1]一台金龙牌300mm台扇,在中、低挡位不能启动运转,电机发出“哼哼”声;在高挡位时,扇叶运转很慢。
    打开风扇前罩,用手拨动扇叶感觉很吃力,扇叶不能靠惯性转动。拆开机头外壳,发现电机轴承中润滑油已干涸,用注射器在前后轴承中滴进少许润滑油后,拨动扇叶转动自如。
    通电试机,发现电机运转仍很不理想,在中、低挡位扇叶只是很缓慢地运转,在高挡位上转速也远达不到要求,吹出来的风很弱。再次拆开电机外壳,发现有部分线圈烧焦变色。再检查电扇机座底板,发现所配用的电容容量为3uF/500V,根据经验容量显然过大。
    经询问用户得知,去年自己曾修过这台风扇,因嫌启动性能不好,就向邻居电工要了一只吊扇用的电容器装了上去,结果风扇越用越坏,最后导致启动线圈发热严重而烧毁。
    [例2]一台得康牌家用保健摇摆机,空载时电机带动的搁架摇摆10多分钟即自动停止,而将双腿放上搁架后,只能摇摆几分钟就停了下来。
    用户告知:此机因摇摆无力曾送出修理,换了一只电容器后,虽然运转很有力,但运转几分钟就会停下来。
    打开摇摆机底板,发现新换上去的电容规格为3uF/400V。通电观察,电机运转10分钟后即停止转动,摸电机外壳很烫,手根本不能在上面停放。这说明控制电路已经处于过热保护状态,电机因保护电路切断电流而停转。换用一只规格为1.5uF/500V的电容,通电试机,电机连续运转了30分钟,机壳只有微热,温度升高正常,并且运转也很有力。维修把-http://www.weixiu8.com
    有的人在维修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时,为了提高电动机的启动转矩,常随意选大容量的电容换上,误认为电容容量越大越好。其实,这种做法虽能提高启动转矩,但电机的启动电流也会以更大的比率增加,这对电机是极为不利的。一般情况,在单相电容启动式电机中,启动绕组中串联的电容容量增加1倍,启动转矩只能增加50%,而启动电流却要增加200%。在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中,当电容容量增加2倍时,启动转矩虽可增加近2倍,但电机的效率将降低50%。这会使电机几乎不能驱动原来的负载,如继续通电,电机长时间处于过负载状态,将烧坏绕组。

楼主:
可见,维修电机时,如果对配用的电容器选择不当,会给电机带来严重后果。更换启动、运转电容时,最好选用与原配置参数相同的电容。如果电容器损坏,又不知道或看不清标注参数,可按下面公式计算选配:
    C=8JS(uF)
式中,C-配用的电容量,单位为微法(uF);J-电机启动绕组电流密度,一般选5~7A/平方mm;s-启动绕组导线截面积(平方mm)。
    此文例1中金龙台扇电机启动绕组线圈重新绕制后,测出启动绕组线径为0.17mm,则截面积S=0.0226平方mm,选J=7A/平方mm,所以
    C=8×7×0.0226≈1.26uF
    实际选配参数为1.2uF±5%,耐压500V的电容。另外应注意电容的耐压值一定要高于400V,以防击穿。

三相异步电机 改成单相异步电机

三相异步电机改成单相异步
不改结构和绕组参数 我所知道的 一共有三种方法
1、并电容移相
2、电容电感移相(此法还适用于380V的两相电源)
3、拉开式电容移相

额定电流:电机额定工作状态下,输出额定功率时,定子绕组的线电流
额定电压:电机额定工作状态下,定子绕组的线电压

着重介绍一下 第一种 并电容移相的方法
这个方法 应该最简单
接线方法:
三相电源线的接线柱上随便找两个接线柱并上一个电容,空着的一个接单相电源的相线,随便一个电容器的两端接另一根线
打个比方吧

a、b、c三线头。a、b接电源,a、c接电容,若反转,将电源改为b、c

电容计算公式是: C=1950*I/U*COS
I =电机的额定电流 U =额定电压 COS 功率因数
C =电容容量 (微法)

接线时,在原来三相电源线的接线柱上随便找两个接线柱并上一个电容,空着的一个接电源的一相电,随便一个电容器的两端接另一根线,如果反转,电容器的那一根线换到电容器的另一段就可以了

功率因数需要计算一下
功率因数×效率= 电机额定功率/(根号3×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效率=(电机额定功率/电机输入功率)×100%
电机输入功率=(根号3×U线×I线)

按上述公式 可以算出电机的功率因数
再通过电容计算公式是: C=1950*I/U*COS
即可算出连接所需电容的容量

因为电机铭牌上的数据 不一定准确
所计算的电机效率 可能有误 或大于1 或等于1
Y系列异步电动机 10KW以下的效率在76%-86%之间
可以做一个参考

实在不行,您还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直接选用合适的电容

0.4KW 星形 0.024uf
三角形 0.06uf
0.8KW 星形 0.036uf
三角形 0.06uf
1.0KW 星形 0.06uf
三角形 0.1uf
1.6KW 星形 0.1uf
三角形 0.16uf
2.5KW 星形 0.15uf
三角形 0.25uf

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盒(星型、三角型接法示意图)

一、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盒内部接线图

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盒内部接线图

二、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型接法

三、三相异步电动机三角形接法

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的方法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u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