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关于AM5728的电源

楼主(2016-09-13):
关于AM5728的电源
1.  AM5728框图
2.  电源信号、管脚、分类、实例2.1 电源信号和管脚

总共有44个电源

名称
描述
管脚
VDD
核电压域电源
A1/ A2/ A6/ A14/ A23/A28/ B1/ D13/ D19/E13/ E19/ F1/ F7/ G7/G8/ G9/ H12/ J12/J15/ J28/ K1/ K4/ K5/K15/ K24/ K25/ L13/L14/ M19/ N14/ N15/N19/ N24/ N25/ P28/R1/ R12/ R13/ R15/R21/ T10/ T11/ T12/T14/ T15/ T17/ T18/T21/ U15/ U17/ U20/U21/ V15/ V17/ W1/W15/ W24/ W25/W28/ AA8/ AA9/AA10/ AA14/ AA15/AA20/ AB14/ AB20/AD1/ AD24/ AG1/AH1/ AH2/ AH8/AH20/ AH28
VDD_DSPEVE
DSP电压域电源
J13/ K10/ K11/ K12/K13/ L10/ L11/ L12/M10/ M11/ M12/ M13
VDD_IVA
IVA电压域电源
U18/ U19/ V18/ V19
VDD_GPU
GPU电压域电源
U11/ U12/ V10/ V11/V14/ W10/ W11/ W13
VDD_MPU
MPU电压域电源
K17/ K18/ L15/ L16/L17/ L18/ L19/ M15/M16/ M17/ M18/ N17/N18/ P17/ P18/ R18
VDD_RTC
RTC电压域
AB15
VDDA_USB11.8V
DPLL_USBHS USB1 1.8V模拟电源
AA13
VDDA_USB21.8V
HS USB2 1.8V模拟电源
AB12
VDDA33v_USB13.3V
HS USB1 3.3V模拟电源,如果USB1不使用,如果满足下面条件,这个脚可连接至VSS
-          USB1_DM/USB1_DP脚悬空
-          USB1 PHY保持掉电状态
AA12
VDDA33v_USB23.3V
HS USB2 3.3V模拟电源,如果USB2不使用,如果满足下面条件,这个脚可连接至VSS
-          USB2_DM/USB1_DP脚悬空
-          USB2 PHY保持掉电状态
Y12
VDDA_ABE_PER1.8V
DPLL_ABRDPLL_PER以及PER HSDIVIDER模拟电源
M14
VDDA_DDR1.8V
DPLL_DDRDDR_HSDIVIDER模拟电源
P16
VDDA_DEBUG1.8V
DPLL_DEBUG模拟电源
N11
VDDA_DSP_EVE1.8V
DSP模拟电源
N12
VDDA_GMAC_CORE1.8V
DPLL_CORECORE HSDIVIDER模拟电源
P15
VDDA_GPU1.8V
DPLL_GPU模拟电源
R14
VDDA_HDMI1.8V
PLL_HDMIHDMI模拟电源
Y17
VDDA_IVA1.8V
DPLL_IVA模拟电源
R17
VDDA_PCIE1.8V
DPLL_PCIe_REFPCIe模拟电源
W14
VDDA_PCIE01.8V
PCIe通道0模拟电源
AA17
VDDA_PCIE11.8V
PCIe通道1模拟电源
AA16
VDDA_SATA1.8V
DPLL_SATASATA RX/TX模拟电源
V13
VDDA_USB31.8V
DPLL_USB_OTG_SSUSB3.0 RX/TX模拟电源
W12
VDDA_VIDEO1.8V
DPLL_VIDEO1DPLL_VIDEO2模拟电源
P14
VDDS_MLBP3.3V
MLBP IO电源
AA7/Y7
VDDA_MPU1.8V
DPLL_MPU模拟地
N16
VDDA_OSC1.8V
HFOSC模拟电源
AE16/AD16
VDDA_RTC
RTC偏置和RTC LFOSC模拟电源
AB13
VDDS18V3.3V
1.8V电源
W17/ W18/ V21/ V22/T8/ R8/ P8/ N8/ M8/M9/ H17/ G18
VDDS18V_DDR13.3V
DDR1偏置电源
AA18/ AA19/ Y21/W21
VDDS18V_DDR23.3V
DDR2偏置电源
P20/ P21/ N21/ J21/J22
VDDS_DDR21.35/1.5V
DDR2电源(DDR2模式时为1.8VDDR3模式为
1.5VDDR3L模式为1.35V
T24/ T25/ M20/ M21/ L20/ L21/ J27/ H20/
H21/ H22/ G22/ G23/E24
VDDS_DDR11.35/1.5V
DDR1电源(DDR2模式时为1.8VDDR3模式为
1.5VDDR3L模式为1.35V
AH27/ AG20/ AG28/AD26/ AC22/ AB21/AB22/ AB24/ AB25/AA21/ AA22/ W16/W27
VDDSHV5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RTC电源
V12
VDDSHV1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VIN2电源
H8/ H9/ G4/ G5/ E3/ E5
VDDSHV10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GPMC电源
T4/ T5/ R7/ R10/ P10/ N4/ N5
VDDSHV11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MMC2电源
K8/ J8
VDDSHV2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VOUT电源
H10/ H11/ E10/ D10/ B6
VDDSHV3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GENERAL电源
H15/ H16/ H18/ H19/ G15/ E16/ E22/ D16/ D22/ B23
VDDSHV4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MMC4电源
C24
VDDSHV6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VIN1电源
AF5/ AE7/ AD5/ AD7
VDDSHV7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WIFI电源
AB6/ AB7
VDDSHV8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MMC1电源
Y8/ W8
VDDSHV93.3V
双电压电源(1.8V3.3V),RGMII电源
W4/ W5/ U10
cap_vddram_dspeve2
DSP2 SRAMLDO2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J9
cap_vddram_dspeve1
DSP1 SRAMLDO2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J10
cap_vbbldo_mpu
MPU VBB LDO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J16
cap_vddram_core2
Core SRAMLDO2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J19
cap_vbbldo_dspeve
DSP VBB LDO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K9
cap_vddram_mpu1
MPU SRAMLDO1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K16
cap_vddram_mpu2
MPU SRAMLDO2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K19
cap_vddram_core1
Core SRAMLDO1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L9
Cap_vddram_core4
Core SRAMLDO4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P19
cap_vbbldo_iva
IVA VBB LDO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R20
cap_vddram_iva
IVA SRAMLDO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T20
cap_Vddram_gpu
GPU SRAMLDO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Y13
cap_vbbldo_gpu
GPU VBBLDO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Y14
cap_vddram_core3
Core SRAMLDO3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Y15
cap_vddram_core5
Core SRAMLDO5输出外部连接的电容,1uf
Y16
VSSA_SATA
SATA模拟地
AE10
VSSA_HDMI
DPLL_HDMIHDMI PHY模拟地
AE19/AD19
VSSA_PCIE
PCIe模拟地
AE13/AD13
VSSA_USB3
DPLL_USBUSB3.0 RX/TX模拟地
AD10
VSSA_VIDEO
DPLL_VIDEO1DPLL_VIDEO2模拟地
U14
VSSA_USB1.8V
HS USB1 HS USB2模拟地
AB11/AA11
VSSA_OSC0
OSC0模拟地
AF15
VSSA_OSC1
OSC1模拟地
AC14

VSS

A1/ A2/ A6/ A14/ A23/A28/ B1/ D13/ D19/E13/ E19/ F1/ F7/ G7/G8/ G9/ H12/ J12/J15/ J28/ K1/ K4/ K5/K15/ K24/ K25/ L13/L14/ M19/ N14/ N15/N19/ N24/ N25/ P28/R1/ R12/ R13/ R15/R21/ T10/ T11/ T12/T14/ T15/ T17/ T18/T21/ U15/ U17/ U20/U21/ V15/ V17/ W1/W15/ W24/ W25/W28/ AA8/ AA9/AA10/ AA14/ AA15/AA20/ AB14/ AB20/AD1/ AD24/ AG1/
AH1/ AH2/ AH8/AH20/ AH28

楼主:
2.2 电源信号的归类:

Vdd:6个,vdds:17个,vdda:21,总共44个

电源组
信号
描述
VDD_CORE748mA
Vdd
核电压域电源
VDD_MPU3308A
Vdd_mpu
MPU电压域电源
VDD_DSP343mA
Vdd_dspeve
DSP电压域电源
VDD_IVA55mA
Vdd_iva
IVA电压域电源
VDD_GPU796mA
Vdd_gpu
GPU电压域电源
VDDS_DDR
(1.35/1.5V)367mA
Vdds_ddr1
EMIF1电源
Vdds_ddr2
EMIF2电源
Analog PHY
(1.8V) 103mA
Vdda_usb1
DPLL_USBHS USB1模拟电源
Vdda_usb2
HS USB2模拟电源
Vdda_usb3
DPLL_USB_OTG_SSUSB3.0 RT/TX模拟电源
Vdda_sata
DPLL_SATASATA RT/TX模拟电源
Vdda_pcie
DPLL_PCIe_REFPCIe模拟电源
Vdda_pcie0
PCIe ch0 RX/TX模拟电源
Vdda_pcie1
PCIe ch1 RX/TX模拟电源
Analog DPLL
(1.8V) 38mA
Vdda_osc
HSOSC模拟电源
Vdda_iva
DPLL_IVA模拟电源
Vdda_gpu
DPLL_GPU模拟电源
Vdda_debug
DPLL_DEBUG模拟电源
Vdda_dsp_eve
DPLL_DSP模拟电源
Vdda_video
DPLL_VIDEO1DPLL_VIDEO2模拟电源
Vdda_hdmi
PLL_HDMIHDMI模拟电源
Vdda_gmac_core
DPLL_CORECORE HSDIVIDER模拟电源
Vdda_ddr
DPLL_DDRDDR_HSDIVIDER模拟电源
Vdda_mpu
DPLL_MPU模拟电源
Vdda_abe_per
DPLL_ABEDPLL_PERPER HSDIVIDER模拟电源
Analog USB PHY
(3.3V) 4mA
Vdda33v_usb1
HS USB1 3.3V模拟电源
Vdda33v_usb2
HS USB2 3.3V模拟电源
1.8V IO153mA
Vdds_mlbp
MLBP电源
Vdds18v_ddr1
EMIF1偏置电源
Vdds18v_ddr2
EMIF2偏置电源
Vdds18v
1.8V电源
3.3V IO57mA
Vddshv[1-11]
双电压电源
VDD_DDR
(1.34V/529mA)

Vdd_rtc : 来自PMIC PMIC LDO9_OUT,能提供:1.0V50mA

Vdda_rtc(1.8V) : 来自PMIC LDOVRTC_OUT,能提供:1.8V20mA

楼主:
2.3    实例

设计时建议使用Ti的电源管理芯片(PMIC)TPS659037 为AM5728提供电源,主要基于下面的原因:

l  已经经过了Ti的验证。

l  包括瞬态响应和输出精度等板级裕度都在系统级经过了分析和优化。

l  支持电源顺序的要求

l  支持AVS。

在某些系统中,可能不使用某些电压域,但为了确保器件可靠,仍然要求这些电源脚连接到某些工作的核电源输出上。

这些没使用的电源虽然可以链接到任何工作的核电源上,例如,如果不使用IVA和GPU,它们可以连接到CORE域,这样CORE、IVA、GPU组合成一个电源。

组合的电源还要遵循一些规定:

l  按照工作域进行AVS控制

l  去耦电容应该按照工作域部署。

TPS659037电源
有效的组合1
有效的组合2
SMPS1/2
Vdd_mpu
Vdd_mpu
SMPS3
DDR memory(1.25/1.5V)
DDR_memory(1.35/1.5v)
SMPS4/5
Vdd_dspeve, vdd_gpu, vdd_iva
Vdd_dspeve
SMPS6
Vdd
Vdd_gpu
SMPS7
Boot后软件配置
Vdd
SMPS8
Vdd18v
Vdd_iva
SMPS9
Boot 3.3v后软件配置
Vdd_shvx
LDO1
Vddshv8
Vddshv8
LDO2
Vddshv5
Vdds18v
LDO3
Vdda_usbx, vdda_sata
Vdda_usbx, vdda_sata
LDO4
Vdda_hdmi, vdd_pciex
Vdda_hdmi, vdda_pciex
LDO9
Vdd_rtc
Vdd_rtc
LDOLN
1.8v PLLs
1.8v PLLs
LDOUSBB
Vdda_usb3v3
Vdda_usb3v3

楼主:
3.  评估版电源分析TPS659037简介:
l  7个开关电源(SMPS)
l  7个LDO
l  16MHz时钟
l  带报警唤醒功能的RTC
l  12bit精度的ADC
l  温度监视:高温报警,过热关机
l  可控制:上配置上下电序列;休眠和工作状态电源切换序列;数字输出信号;一个SPI和两个I2C接口。

电源网络表
网络名
说明
12V
主板电源输入,提供包括LCD模块在内的所有电源,通过一个5A保险丝输入到板子上,当DC插座接上的时候,DC LED(D41)指示电源上电。外部接一个12V5A的DC适配器。
LDO_VRTC
这个电源总是存在,为控制信号(boot0/1)、AM572x RTC偏置和RTC晶振提供电源,来自PMIC LDOVRTC_OUT,这个电源输出一接通电源即存在,1.8V20mA
5V0
5V电源,为PMIC(LDO7USB_IN1、LDOUSB_IN2、LDO12_IN)、LEDS、HMDI、扩展插坐,当DC电源一接通即供电,TPS54531开关电源芯片产生这个电源,5.0V4A
USB_5V
专用于USB3.0端口和eSATA端口,DC 12V通过TPS54531产生,其输出5.0V4A
PS_3V3
为PMIC LDOs和SMPS供电(LDO34_IN、LDO9_IN、LDOLN_IN、SMPS1-9),也是VDD_3V3的源,DC电源一接通即供电,芯片是TPS54531,3.3V4A
VDD_3V3
I/O及扩展插座电源。属于PMIC上电序列控制,是VDD_3V3通过一个电子开关的输出,为AM572x的VDDSHV1-4、6-7、9-11供电。电子开关的负载能力达6A。但其源PS_3V3仅能提供4A电流。
VDDA_1V8_PHYA
为AM572x PHYs(VDDA_SATA、VDDA_USB3)供电,由PMIC的LDO3_OUT提供,属于PMIC上电序列控制。1.8V200mA
VDDA_1V8_PHYB
为AM572x PHYs(VDDA_HDMI、VDDA_PCIE0、VDDA_PCIE1、VDDA_PCIE)供电,由PMIC的LDO4_OUT提供,属于PMIC上电序列控制。1.8V200mA
VDD_SHV5
为AM572x RTC电源组供电,产生自PMIC LDO2_OUT,3.3V300mA
VDD_SD
为AM572x VDD_SHV8 SD卡 iOS和SD卡上拉提供电源,由PMIC LDO1_OUT产生,3.3V300mA
VUSB_3V3
为AM572x USB3.3V模拟电源供电,由PMIC LDOUSB_OUT产生。3.3V100mA
VDD_RTC
为AM572x RTC域提供电源,来自PMIC LDO9_OUT,输出能力:1.0V50mA
VDDA_1V8_PLL
模拟电源为GPU、DEBUG、DDR、VIDEO、IVA、GMAC_CORE、MPU、ABE_PER供电,由LDOLN_OUT供电。1.8V50mA
VDD_MPU
为AM572x VDD_MPU供电,由PMIC SMPS1、SMPS2产生,是AVS电压源,可达6A
VDD_DDR
为AM572x VDDS_DDR以及DDR3L DRAMs供电,由PMIC SMPS3产生由PMIC boot1选择1.5V或1.35V,可达3A
VDD_DSP
为AM572x VDD_DSP、VDD_IVA、VDD_GPU供电,由PMIC SMPS4和SMPS5产生,是AVS电压源,可达4A
VDD_CORE
为AM572x core供电,由PMIC SMPS6产生,是AVS电压源,可达2A
VDD_1V8
为AM572x vdds18v、vdds18v_ddr1、vdds18v_ddr2、vdds_mlbp供电,由PMIC SMPS8产生,输出:1A

12V
U1:TPD54531D:5V0,5V,支持最大连续电流5A,设计4A
U3:TPS54531D:PS_3V3,3.3V,支持最大连续电流5A,设计4A
U32:TL5209:5V_FAN,5V,500mA
U28:TPS54531D:USB_5V,5V支持最大连续电流5A,设计4A

关于VDD_1V8电路分析 :

图1

图2

先假设没有1.8V电源及三极管T,我们分析一下TLVH431的稳压原理:
1)        当Vr > Vref时,运放输出增加导致其输出电流Ik增加,结果Uf增加,从而使Uba(Uba=3.3V-Uf)减少,因为Iref很小(0.1uA到0.5uA),所以使Vr降低。
2)        反之Vr<Vref,运放降低增加导致其输出电流Ik减少,结果Uf减少,从而使Uba(Uba=3.3V-Uf)增加,因为Iref很小(0.1uA到0.5uA),所以使Vr升高。
3)        这种负反馈的结果,维持着Vr = Vref = 1.24V,Uba = (R1 + R2) x (1.24V/R2 = (10+40.2)x(1.24/40.2)=1.55V。Uf =3.3-1.55 = 1.75V。
4)        如果负载发生变化,使得Uf增加,Uba减少,Vr减少,Ik降低,Uf降低。反之亦然。如此负反馈,维持Uf稳定。
由于TLVH431的驱动能力有限,及Ik最大不过80mA,所以,为了增加驱动电流,使用了三极管T1。下面只需分析T1的存在,上述负反馈继续依旧即可。
1)        当Vr > Vref时,运放输出增加导致其输出电流Ik增加,导致R3上的电压降增加,也即T1的Ueb增加,这导致Ic增加,结果就是If(If = Ik+Ic)增加,结果Uf增加,从而使Uba(Uba=3.3V-Uf)减少,因为Iref很小(0.1uA到0.5uA),所以使Vr降低。
2)        反之Vr<Vref,可类似分析,得到会使Vr升高。
3)        这种负反馈的结果,维持着Vr = Vref = 1.24V,Uba = (R1 + R2) x (1.24V/R2 = (10+40.2)x(1.24/40.2)=1.55V。Uf =3.3-1.55 = 1.75V。
4)        如果负载发生变化,使得Uf增加,Uba减少,Vr减少,(Ik+Ic)降低,Uf降低。反之亦然。如此负反馈,维持Uf稳定。
再看加上1.8V电源后,这个电路是如何与1.8V协调工作的。
1)        如果负载比较轻,1.8V稳压电源足以维持负载上的1.8V电压,这时,Uba = 3.3 – 1.8 = 1.5V。这时,Vr < Vref(1.24V),运放的极高增加,其输出会出现负向饱和,也即其输出三极管处于截至状态,Ik = 0,Ic = 0。所以这个电路不给负载提供电流,负载完全由1.8V供电。
2)        只有当负载比较重的时候,1.8V电源不能维持负载为1.8V时,这个电路才开始提供电流,从而帮助1.8V电源维持负载上的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