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android学习笔记 按电源键屏幕唤醒和屏幕睡眠流程

楼主(2016-09-13):
一. 屏幕的唤醒

      首先inputread在读取到有keyboard事件上报后,会调用到keydispatch的notifykey,去询问wm是否会对这次按键特殊处理,如果WM不处理,则此处会点亮或者熄灭屏幕。

     inputReader.cpp                                 KeyboardInputMapper::processKey

                                                                       getDispatcher()->notifyKey

     inputDispacher.cpp                            InputDispatcher::notifyKey

                                                                      mPolicy->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com_android_server_inputManager.cpp                NativeInputManager::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env->CallIntMethod(mCallbacksObj,
                                                                                            gCallbacksClassInfo.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when, action, flags, keyCode, scanCode, policyFlags, isScreenOn);             //此处gCallbacksClassInfo中的各种方法就是InputManager的对应的方法,在JNI初始化的时候就注册了,详情请参看register_android_server_InputManager函数,通过jniRegisterNativeMethods将inputmanager的各种callback注册到gCallbacksClassInfo中。

返回的wmaction就是后面WM对此次按键事件的policy,通过此返回值,此处会决定下一步的动作。

  InputManager.Java                                               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mWindowManagerService.mInputMonitor.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WindowmanagerService.java                             InputMonitor::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mPolicy.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PhonewindowManager.java                               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摘录部分代码:

[java] view plain copy

  •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 ">   </span> public int 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long whenNanos, int action, int flags,
  •             int keyCode, int scanCode, int policyFlags, boolean isScreenOn) {
  •         final boolean down = action == KeyEvent.ACTION_DOWN;
  •         final boolean canceled = (flags & KeyEvent.FLAG_CANCELED) != 0;
  •
  •         final boolean isInjected = (policyFlags & WindowManagerPolicy.FLAG_INJECTED) != 0;
  •
  •         // If screen is off then we treat the case where the keyguard is open but hidden
  •         // the same as if it were open and in front.
  •         // This will prevent any keys other than the power button from waking the screen
  •         // when the keyguard is hidden by another activity.
  •
  •         final boolean keyguardActive = (isScreenOn ?
  •                                         mKeyguardMediator.isShowingAndNotHidden() :
  •                                         mKeyguardMediator.isShowing());
  •
  •         int result; //result即为返回到wmaction
  •         if (isScreenOn || isInjected) {
  •             // When the screen is on or if the key is injected pass the key to the application.
  •             result = ACTION_PASS_TO_USER;
  •         } else {//我们现在走的应该是这个
  •             // When the screen is off and the key is not injected, determine whether
  •             // to wake the device but don't pass the key to the application.
  •             result = 0;
  •
  •             final boolean isWakeKey = (policyFlags
  •                     & (WindowManagerPolicy.FLAG_WAKE | WindowManagerPolicy.FLAG_WAKE_DROPPED)) != 0;
  •             if (down && isWakeKey) {
  •                 if (keyguardActive) {

[java] view plain copy

  •                        //也就是说,如果当前屏幕是灭的,且按的键是可以唤醒屏幕的,那么WM会首先将此次按键传递给keyguard,由keyguard来唤醒屏幕,并作出相应的动作,否则就自己点亮屏幕,通过返回的policy来通知下层。
  •
  •                     // If the keyguard is showing, let it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e wake key.
  •                     mKeyguardMediator.onWakeKeyWhenKeyguardShowingTq(keyCode);
  •                 } else {
  •                     // Otherwise, wake the device ourselves.
  •
  •                     result |= ACTION_POKE_USER_ACTIVITY;
  •                 }
  •             }
  •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 ">
  • ....................
  • }

       keyguarViewMediator.java                    onWakeKeyWhenKeyguardShowingTq

                                                                              wakeWhenReadyLocked

                                                                                           mHandler.obtainMessage(WAKE_WHEN_READY, keyCode, 0);

                                                                             mHandler.handleMessage

                                                                           handleWakeWhenReady

                                                                           mKeyguardViewManager.wakeWhenReadyTq

        KeyguardViewManager.java                mKeyguardView.wakeWhenReadyTq

        LockpatternKeyguardView.java            wakeWhenReadyTq

                                                                             getCallback().pokeWakelock();

        KeyguardViewMediator.java                  pokeWakelock

                                                                            mWakeLock.acquire();        // mWakeLock即为:mWakeLock = mPM.newWakeLock(
                PowerManager.FULL_WAKE_LOCK | PowerManager.ACQUIRE_CAUSES_WAKEUP,
                "keyguard");      具有ACQUIRE_CAUSE_WAKUPQ权限的唤醒锁,上层就是通过此锁来唤醒屏幕,接下来就是powermanager的流程了。

        PowerManager.java                              acquire

                                                                           mService.acquireWakeLock

         PowermanagerService.java                acquireWakeLock

                                                                            acquireWakeLockLocked//此处会检查唤醒锁的标志位,作出对应的处理。

                                                                             setPowerState       //此函数为powermanager的核心函数之一,会对屏幕背光/唤醒,睡眠等作出相应的处理

                                                                           setScreenStateLocked //此函数很关键

                                                                           Power.setScreenState

        power.java                                                setScreenState

       android_os_Power.cpp                          setScreenState

        power.c                                                      set_screen_state//此函数作为上层的最后一个函数,会打印出标志性的log,*** set_screen_state %d,如果打出这个log,至少证明从APP-HAL都是在正常干活的,那么问题只能是kernel的了,贴出代码看看:

[cpp] view plain copy

  • int
  • set_screen_state(int on)
  • {
  •     //QEMU_FALLBACK(set_screen_state(on));
  •
  •     LOGI("*** set_screen_state %d", on); //神奇的log标志
  •
  •     initialize_fds();
  •
  •     //LOGI("go_to_sleep eventTime=%lld now=%lld g_error=%s\n", eventTime,
  •       //      systemTime(), strerror(g_error));
  •
  •     if (g_error) return g_error;
  •
  •     char buf[32];
  •     int len;
  •
  •     if(on)
  •         len = sprintf(buf, "%s", on_state);
  •     else
  •         len = sprintf(buf, "%s", off_state);
  •    <span style="color:#cc0000;"> </span>len = write(g_fds[REQUEST_STATE], buf, len);//此处就是写了kernel的设备文件接口。
  •     if(len < 0) {
  •         LOGE("Failed setting last user activity: g_error=%d\n", g_error);
  •     }
  •     return 0;
  • }

楼主:
在此函数中写了底层的power控制的设备文件接口,对应的设备文件为:/sys/power/state

接下来的流程就是到了内核空间。

kernel/kernel/power/main.c                                    state_store

  //此函数被宏power_attr(state)声明为设备文件接口 sys/power/state,宏power_attr的定义为(power.h):

                                                                                                    #define power_attr(_name) \
static struct kobj_attribute _name##_attr = {\
.attr = {\
.name = __stringify(_name),\
.mode = 0644,  \
}, \
.show = _name##_show,\
.store  = _name##_store, \
}

[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ssize_t state_store(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obj_attribute *attr,
  •                const char *buf, size_t n)
  • {
  • #ifdef CONFIG_SUSPEND
  • #ifdef CONFIG_EARLYSUSPEND
  •     suspend_state_t state = PM_SUSPEND_ON;
  • #else
  •     suspend_state_t state = PM_SUSPEND_STANDBY;
  • #endif
  •     const char * const *s;
  • #endif
  •     char *p;
  •     int len;
  •     int error = -EINVAL;
  •
  •     p = memchr(buf, '\n', n);
  •     len = p ? p - buf : n;
  •
  •     /* First, check if we are requested to hibernate */
  •     if (len == 4 && !strncmp(buf, "disk", len)) {
  •         error = hibernate();
  •   goto Exit;
  •     }
  •
  • #ifdef CONFIG_SUSPEND
  •     for (s = &pm_states[state]; state < PM_SUSPEND_MAX; s++, state++) {
  •         if (*s && len == strlen(*s) && !strncmp(buf, *s, len))
  •             break;
  •
  •     }
  •     printk("##: enter %s\n", pm_states[state]);
  •     if (state < PM_SUSPEND_MAX && *s)
  • #ifdef CONFIG_EARLYSUSPEND  // android对linux的睡眠唤醒机制做了一些优化,也就是earlysuspen,laterresume机制,此处宏是有定义的,所以会先走android的那一套
  •         if (state == PM_SUSPEND_ON || valid_state(state)) {
  •             error = 0;
  •             printk("##: entering request_suspend_state()...\n");
  •             request_suspend_state(state);
  •         }
  • #else
  •
  •         error = enter_state(state);
  • #endif
  • #endif
  •
  • Exit:
  •     printk("##: state_store() returns back.\n");
  •     return error ? error : n;
  • }

kernel/kernel/power/erlysuspend.c                                                              request_suspend_state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request_suspend_state(suspend_state_t new_state)
  • {
  •     unsigned long irqflags;
  •     int old_sleep;
  •
  •     /* when we get here, means userspace service work well, stop reboot watchdog */
  •     powerkey_wdt_stop();
  •
  •     spin_lock_irqsave(&state_lock, irqflags);
  •     old_sleep = state & SUSPEND_REQUESTED;
  •     if (debug_mask & DEBUG_USER_STATE) {
  •         struct timespec ts;
  •         struct rtc_time tm;
  •         getnstimeofday(&ts);
  •         rtc_time_to_tm(ts.tv_sec, &tm);
  •         pr_info("request_suspend_state: %s (%d->%d) at %lld "
  •             "(%d-%02d-%02d %02d:%02d:%02d.%09lu UTC)\n",
  •             new_state != PM_SUSPEND_ON ? "sleep" : "wakeup",
  •             requested_suspend_state, new_state,
  •             ktime_to_ns(ktime_get()),
  •             tm.tm_year + 1900, tm.tm_mon + 1, tm.tm_mday,
  •             tm.tm_hour, tm.tm_min, tm.tm_sec, ts.tv_nsec);
  •
  •     }
  •     if (!old_sleep && new_state != PM_SUSPEND_ON) {
  •         state |= SUSPEND_REQUESTED;
  •         queue_work(suspend_work_queue, &early_suspend_work);
  •     }<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span><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else if (old_sleep && new_state == PM_SUSPEND_ON) {
  •         state &= ~SUSPEND_REQUESTED;
  •         wake_lock(&main_wake_lock); //acquire    main ——wakelock
  •         queue_work(suspend_work_queue, &late_resume_work); //将唤醒的work起来,开始执行之前声明的late_resume_work
  •
  •     }</span>
  •     requested_suspend_state = new_state;
  •     spin_unlock_irqrestore(&state_lock, irqflags);
  • }

而 之前有声明static DECLARE_WORK(late_resume_work, late_resume); 故实际执行的函数是:late_resume。

kernel/kernel/power/erlysuspend.c                                         late_resume

[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void late_resume(struct work_struct *work)
  • {
  •     struct early_suspend *pos;
  •     unsigned long irqflags;
  •     int abort = 0;
  •
  •     mutex_lock(&early_suspend_lock);
  •     spin_lock_irqsave(&state_lock, irqflags);
  •     if (state == SUSPENDED)
  •         state &= ~SUSPENDED;
  •     else
  •         abort = 1;
  •     spin_unlock_irqrestore(&state_lock, irqflags);
  •
  •     if (abort)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late_resume: abort, state %d\n", state);
  •         goto abort;
  •     }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late_resume: call handlers\n");
  •     list_for_each_entry_reverse(pos, &early_suspend_handlers, link)
  •         if (pos->resume != NULL) {
  •             print_name_offset(NULL, pos->resume);
  •             pos->resume(pos);       //此处会调用到之前注册了laterresume的drv的对应的函数,调用到fb_resume之后,屏幕就唤醒刷屏,屏幕上夜就有了数据,屏幕唤醒的流程就结束了。
  •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late_resume: done\n");
  • abort:
  •     mutex_unlock(&early_suspend_lock);
  • }

总结:  屏幕点亮过程是由inputread捕获后交由WM处理,由keyguard去申请唤醒锁,powermanagerservice去调用kernel的唤醒的过程,其中弯弯绕还是比较多的,涉及的东西也很多,wakelock机制我还没有搞的很清楚。

楼主:
二、 屏幕睡眠

和屏幕唤醒的过程很类似,如下:

inputReader.cpp                                 KeyboardInputMapper::processKey

                                                                       getDispatcher()->notifyKey

     inputDispacher.cpp                            InputDispatcher::notifyKey

                                                                   mPolicy->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com_android_server_inputManager.cpp                NativeInputManager::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InputManager.java                                               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mWindowManagerService.mInputMonitor.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WindowmanagerService.java                             InputMonitor::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mPolicy.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PhonewindowManager.java                               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同上面的分析,此处返回的action是被或上了ACTION_GO_TO_SLEEP的(见1975行对KeyEvent.KEYCODE_POWER的处理).......一级一级的返回后.....

com_android_server_inputManager.cpp                               NativeInputManager::interceptKeyBeforeQueueing      //返回值中含有gotosleep的flag,故走到gotosleep分支

                                                                                                    android_server_PowerManagerService_goToSleep

com_android_server_PowerManagerService.cpp                android_server_PowerManagerService_goToSleep          //同上面的inputmanager,此处也会调用到PowerManagerService的gotosleep,也是用register_android_server_PowerManagerService方法来对应起来。

                                                                                                    env->CallVoidMethod(gPowerManagerServiceObj, gPowerManagerServiceClassInfo.goToSleep,
                nanoseconds_to_milliseconds(eventTime));

PowermanagerService.java                                                     goToSleep

                                                                                                    goToSleepWithReason

goToSleepLocked

                                             setPowerState(SCREEN_OFF, false, reason);

                                                                                                    setPowerState

                                                                                                    setScreenStateLocked

                                                                                                    Power.setScreenState(false)

power.java                                                                                      setScreenState

android_os_power.java                                                               setScreenState

power.c                                                                                           set_screen_state

kernel/kernel/power/main.c                                                          state_store

kernel/kernel/power/earlysuspend.c                                           request_suspend_state             //此处流程和唤醒大同小异,不在赘述

                                                                                                    early_suspend

[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void early_suspend(struct work_struct *work)
  • {
  •     struct early_suspend *pos;
  •     unsigned long irqflags;
  •     int abort = 0;
  •
  •     mutex_lock(&early_suspend_lock);
  •     spin_lock_irqsave(&state_lock, irqflags);
  •     if (state == SUSPEND_REQUESTED)
  •         state |= SUSPENDED;
  •     else
  •         abort = 1;
  •     spin_unlock_irqrestore(&state_lock, irqflags);
  •
  •     if (abort)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early_suspend: abort, state %d\n", state);
  •         mutex_unlock(&early_suspend_lock);
  •         goto abort;
  •     }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early_suspend: call handlers\n");
  •     list_for_each_entry(pos, &early_suspend_handlers, link) {
  •         if (pos->suspend != NULL) {
  •             print_name_offset(NULL, pos->suspend);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04, 204, 204);">pos->suspend(pos); //调用注册了earlysuspend的drv的suspend函数,调用到了fb_suspend,屏幕就会进入睡眠,睡眠的过程就结束了</span>
  •         }
  •
  •     }
  •     mutex_unlock(&early_suspend_lock);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early_suspend: sync\n");
  •
  •     //sys_sync();//let screen up faster
  • abort:
  •     spin_lock_irqsave(&state_lock, irqflags);
  •     if (state == SUSPEND_REQUESTED_AND_SUSPENDED)
  •         wake_unlock(&main_wake_lock);          //earlysuspend完毕后,检查当前是否还有wakelock是active状态,如果没有,则会进入深睡眠(linux的suspend)
  •     spin_unlock_irqrestore(&state_lock, irqflags);
  • }

楼主:
下面我们继续跟下代码,简单看看earlysuspend到deepsleep的过程,从wake_unlock开始

kernel/kernel/power/wakelock.c                                      wake_unlock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wake_unlock(struct wake_lock *lock)
  • {
  •     int type;
  •     unsigned long irqflags;
  •     spin_lock_irqsave(&list_lock, irqflags);
  •     type = lock->flags & WAKE_LOCK_TYPE_MASK;
  • #ifdef CONFIG_WAKELOCK_STAT
  •     wake_unlock_stat_locked(lock, 0);
  • #endif
  •     if (debug_mask & DEBUG_WAKE_LOCK)
  •         pr_info("wake_unlock: %s\n", lock->name);
  •     lock->flags &= ~(WAKE_LOCK_ACTIVE | WAKE_LOCK_AUTO_EXPIRE);
  •     list_del(&lock->link);
  •     list_add(&lock->link, &inactive_locks);
  •     if (type == WAKE_LOCK_SUSPEND) {
  •         long has_lock = has_wake_lock_locked(type); //判断当前是否还有wake_lock是active的
  •         if (has_lock > 0) {
  •             if (debug_mask & DEBUG_EXPIRE)
  •
  •                 pr_info("wake_unlock: %s, start expire timer, "
  •                     "%ld\n", lock->name, has_lock);
  •             mod_timer(&expire_timer, jiffies + has_lock);
  •         } else {
  •             if (del_timer(&expire_timer))
  •                 if (debug_mask & DEBUG_EXPIRE)
  •                     pr_info("wake_unlock: %s, stop expire "
  •                         "timer\n", lock->name);
  •             if (has_lock == 0) {
  •                 if (sprd_suspend_enable) {
  •                     queue_work(suspend_work_queue, &suspend_work); //起suspend_work,根据声明,此处的work对应的函数即是suspend
  •                 }
  •
  •             }
  •         }
  •         if (lock == &main_wake_lock)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int_active_locks(WAKE_LOCK_SUSPEND);
  • #ifdef CONFIG_WAKELOCK_STAT
  •             update_sleep_wait_stats_locked(0);
  • #endif
  •         }
  •     }
  •     spin_unlock_irqrestore(&list_lock, irqflags);
  • }

kernel/kernel/power/wakelock.c                                        suspend[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void suspend(struct work_struct *work)
  • {
  •     int ret;
  •     int entry_event_num;
  •
  •     add_pm_message(get_sys_cnt(), "suspend--enter: ", 0, 0, 0);
  •
  •     if (has_wake_lock(WAKE_LOCK_SUSPEND))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suspend: abort suspend\n");
  •         return;
  •     }
  •
  •     entry_event_num = current_event_num;
  •     sys_sync();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suspend: enter suspend\n");
  •     ret = pm_suspend(requested_suspend_state);
  •     if (debug_mask & DEBUG_EXIT_SUSPEND) {
  •
  •         struct timespec ts;
  •         struct rtc_time tm;
  •         getnstimeofday(&ts);
  •         rtc_time_to_tm(ts.tv_sec, &tm);
  •         pr_info("suspend: exit suspend, ret = %d "
  •             "(%d-%02d-%02d %02d:%02d:%02d.%09lu UTC)\n", ret,
  •             tm.tm_year + 1900, tm.tm_mon + 1, tm.tm_mday,
  •             tm.tm_hour, tm.tm_min, tm.tm_sec, ts.tv_nsec);
  •     }
  •
  •     if (current_event_num == entry_event_num) {
  •         if (debug_mask & DEBUG_SUSPEND)
  •             pr_info("suspend: pm_suspend returned with no event\n");
  •         wake_lock_timeout(&unknown_wakeup, HZ / 2);
  •     }
  •     add_pm_message(get_sys_cnt(), "suspend--leave: ", 0, 0, 0);
  • }

kernel/kernel/power/suspend.c                                   pm_suspend

[cpp] view plain copy

  • int pm_suspend(suspend_state_t state)
  • {
  •     if (state > PM_SUSPEND_ON && state <= PM_SUSPEND_MAX)
  •         return enter_state(state); //是不是和main.c里的state_store函数中liunx的suspend一样?豁然开朗。
  •     return -EINVAL;
  • }

接下来就是linux的suspend了,没有再仔细看过,惭愧惭愧。

总的来说,屏幕的睡眠是和上层的keyguard没有关系,是在WM和PMS以及相关的JNI的配合下对kernel的操作完成的。

屏幕唤醒和睡眠就写到这里,而背光的点亮过程,大部分处理是在PMS中,是在HAL层操作了lights的设备文件并不涉及到唤醒和睡眠,显得比较简单,有时间也写出来分享。

网友A:
该部分的能比较复杂的,谨慎处理

网友B:
这个资料的不能发在这个模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