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关于SH79F166A的AD寄存器ADCH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13):
请问一下用过中颖SH79F166A的,里面的ADCH信道配置位,  0:P4.0-P4.3,P3.4-P3.7作为I/O端口
                                                                                    1:P4.0-P4.3,P3.4-P3.7作为ADC端口
那么问题来了,P4.0-P4.3,P3.4-P3.7怎样对应ADCH寄存器中的ADCH的CH0到CH7???       也就是说P4.0对应CH?  P4.1对应CH?   P4.2对应CH?  P4.3对应CH?     P3.4对应CH?  P3.5对应CH?   P3.6对应CH?    P3.7对应CH?

网友A:
P37~P34依次为CH7~CH4,P43~P40依次为CH3~CH0

楼主:
現在搞清楚,明白了,謝謝解答.結貼

网友B:
楼主需要MCU,可以联系我

网友C(2025-10-30):
SH79F166A 的 ADCH 寄存器用于配置 ADC 通道。设置时需注意:先通过 ADCH 的低 4 位选择转换通道(如 0000 选通道 0);高 4 位可能含转换启动、电源控制等位(如 ADON 置 1 开启 ADC)。需结合手册 datasheet 确认位定义,配置后等待 ADC 就绪,转换完成后从 ADRH/ADRL 读取结果,避免未配置通道或启动位导致转换失败。

网友D:
SH79F166A 的 ADCH 是 ADC 转换结果高 8 位寄存器,仅需读取无需主动设置。
关键要点
先通过 ADCON0/ADCON1 配置 ADC 通道、转换时钟、工作模式。
启动转换后,等待转换完成标志位(ADIF)置 1。
按 “先读 ADCH,后读 ADCL” 的顺序读取 10 位转换结果,确保数据完整性。
读取后需手动清 ADIF 标志,避免影响下次转换。

网友E:
SH79F166A 的 ADCH 寄存器用于配置 ADC 通道选择。需先设置 ADCH 的低 4 位(CHS3-CHS0)选择具体通道(如 0000 对应通道 0),高 4 位一般为 0。配置前确保 ADC 使能(ADCON0 的 ADON 置 1),转换模式设为单通道或扫描,设置后等待转换完成,通过 ADRESH/ADRESL 读取结果,注意参考电压与通道输入范围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