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分怎么测量板子上的网络?

楼主(2016-09-13):
第一次接触网分,可以测量天线参数,是BNC头的那种天线,直接接在转接头上插在仪器上就可以测量了。

不过若是想测量PCB上面的网络参数,想了解一下应该怎么测量呢?用馈线一端插在仪器上一端焊接在测量点上?这样馈线的影响怎么消除呢?

网分是hp8753d,二手的,使用手册都没有了。

感谢~

网友A:
一根一端(A)SMA接头、一端(B)无接头的50欧同轴线,长度适合测量即可,B端用于焊接pcb上测量点。
被测天线被视为单端口元件。测量前在测量线B端定标:开路、短路、50欧。
定标点可以在其他废铜箔上进行。50欧定标电阻用0603的就可以。
这种定标、测量精度不高,但可以给出阻抗范围,好过没有。
如果频率高,再做些电路调整就基本可以满足应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一端(A)SMA接头、一端(B)无接头的50欧同轴线,长度适合测量即可,B端用于焊接pcb上测量点。
被测天 ...

感谢指导~

仪器附带了一个三端口的校准件,对应开路、短路、负载,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校准件进行定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仪器附带了一个三端口的校准件,对应开路、短路、负载,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校准件进行定标? ...

仪器带的校准件一般都是有接头的,对你的要求不适用。你需要一个SMA-N或者SMA-BNC的转接头接上述的测量线。这种转换头好买,带SMA头的测量线到电子城让人现做一根就行。这种测量线在搞电路板上的测量中常会用到。
你的开、短路、50欧定标件很简单,开路件:B端开路即可;短路件:B端短路即可,可以焊接短路,也可以用金属短接;50欧件:0603电阻即可(电阻的刻槽有小电感,这里忽略),电阻一端接B端外层地,一端接B端内导线。
B端可以剥出一小段导线,够焊接就行。定标也在此状态下进行。
等你熟悉了这种单端口测量方法,就会移植到双端口的定标、测量。双端口的两根测量线要求等长,以便于两端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器带的校准件一般都是有接头的,对你的要求不适用。你需要一个SMA-N或者SMA-BNC的转接头接上述的测量线 ...

好的,明白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