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路启动时,自恢复保险丝动作,并且无法自恢复,什么

楼主:
本人用画了一块电路板,电路板单板测试时,电路没有问题,完全正常运行。但是,当5块电路板连接同一个电源时,5块电路板都无**常上电。测量电源入口处自恢复保险丝,发现自恢复保险丝一直处于动作状态(且电路中无短路的地方)。
电源芯片用的MP2303,电路的实际电流远小于自恢复的动作。

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求助一下,万分感谢。

电源部分原理图

电源部分原理图

网友A(2016-09-13):
一个是电流,一个是温度。缺一不可。再一个是电源带载能力(共用的那个电源)。

输入电压跌落的时候,输入电流随即增加,如果恰好达到200mA,恭喜,保护了。。。 发热。。。短时间散不掉。。。的正常电流接近保护电流。。。

网友A:
PPTC必须考虑你设备工作温度的上限时,保护电流是否有余量。

网友B:
是不是电流过在,保护了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仅用单一器件可以同时提供过流和过温保护。其预设的动作极限必须高于允许的瞬变电流,同时要求自恢复保险丝的常态电阻足够低,以免造成太多的压降。
建议根据自恢复保险丝选型规则重新选取规格试验。也不排除你所使用元件性能不符合自身规定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