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最近在做无感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一些问题求教

楼主(2016-09-13):
:鄙人小白,用的新塘MINI51,准备搞玩玩,采用二二导通方式,即六个MOS管换相顺序是:

关于启动。
无感直流无刷电机启动检测不到过零点,采用开环同步加速,开环同步加速看到资料是
即准备采用恒频加压方式启动。
但是看到电机的控制调制波是如下图所示。

1:这样的调制波该如何产生?
2:控制脉冲部分的占空比就可实现加压?
3:目前产生的是图1的控制波形,意味着现在占空比是100%。无法采用恒频加压法启动,采用 方法2:恒压升频法克实现电机启动吗?

希望有了解的人解答一下。

网友A:
简单的方式就是IO是高低电平实现,当然持续时间可以用定时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式就是IO是高低电平实现,当然持续时间可以用定时器实现。

做电机驱动没有用IO口实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式就是IO是高低电平实现,当然持续时间可以用定时器实现。

您好,问了好几个问题呢,可以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不过目前有专门的无刷电机驱动芯片,你只需要通过SPI接口控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目前有专门的无刷电机驱动芯片,你只需要通过SPI接口控制就行。

额,也不好好解答俺的问题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5498-1-1.html
太复杂了,正在学,上面的这个地方有本很牛叉的无刷电机书

网友B:
那个产生的波形,不是有个开关吗,估计是定时开关实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产生的波形,不是有个开关吗,估计是定时开关实现的吧

你的意思是定时器实现开关,达到那个波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5498-1-1.html
太复杂了,正在学,上面的这个地方有本很牛叉的无刷电机书 ...

你好,那个书我下载不下来,压根进不去。你能发我吗。962756843@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个书我下载不下来,压根进不去。你能发我吗。

太大了,我网慢,你看看谁有积分让他帮你去下载板块下载。要不就自己充个V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我网慢,你看看谁有积分让他帮你去下载板块下载。要不就自己充个VIP ...

我只有第三部分没下载下来,。没有积分。

网友C(2018-02-27):
无感运行过零点检测只能是二二导通方式么,三三导通可以么

网友:
那本书很不错的。

网友C:
为什么积分还不够下载?

网友D(2021-12-07):
1.:这两个图我看不懂
2:控制脉冲部分的占空比就可实现加压?是的。
3:采用 方法2:恒压升频法克实现电机启动吗?可以。我就是用的恒压升频法,目测恒压升频法启动速度比升压法快一点点,带负载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