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

楼主(2016-09-13):
这是一个WIFI电路,为啥把晶振R113更改为0欧,R114更改为180欧后,WIFI才能正常工作?而我们以前的设计都是不变动R113  R114的阻值是可以工作的。另外SIO_CK处串入一22欧电阻后效果会更好?哪位能帮忙回答这2点疑问,谢谢!

网友A:
听你的描述像是厂家,那就检查是不是更换了晶体型号或者供应商,检查其激励功率、等效阻抗、负载电容参数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描述像是厂家,那就检查是不是更换了晶体型号或者供应商,检查其激励功率、等效阻抗、负载电容参数是 ...

元件都是一样,同样的元件用在其他产品上可以跑。

网友A:
检查晶体的激励波形,看激励是否足够。

网友B:
换一个晶振试试

楼主:
换了,没用

网友A:
激励波形你测了没?

网友C:
会不会是起振电容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