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感应出现问题

楼主(2016-09-13):
请问一下,那个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用的是D203B型号,经过放大后,接指示灯指示,时而亮,时而灭,会是什么问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72023620\QQ\WinTemp\RichOle\E((9{K4~NO6749UNM)0(`X9.png

网友A:
你先说说你两级运放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你两级运放是怎么设计的。

前级放大器低通可以通过,并放大,第二级高通可以通过,并经过二级放到,是三极管导通和截止

网友A:
低通后面接高通,还有信号么?探头输出是什么样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