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调用vhdl代码,参数传不进去!!!

楼主(2016-09-13):
各位前辈,我用Verilog调用带generic的vhdl代码,发现参数传不进去,编译也不报错。
这是vhdl的参数

这是Verilog的调用方式

请问参数传递,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不胜感谢啊!

网友:
MARK一下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2016-10-17):
解决了吗?
印象中要把所有参数都写一遍,默认值不变的也要写上,并且是按照vhdl中声明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印象中要把所有参数都写一遍,默认值不变的也要写上,并且是按照vhdl中声明的顺序 ...

好的,我试试啊!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