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TZ引脚问题

楼主(2016-09-13):
使用C2000 TZ引脚做保护功能时,两个不同引脚(均是TZ2复用)同时使能TZ2功能时,TZ功能就不起作用。而去一个引脚只使能一个引脚的TZ2功能时TZ功能就可以起作用。是否TZ1、TZ2等只能使能一个TZ输入?如果使两个TZ2复用脚同时使能TZ2功能,如何使其可以起作用?

网友A:
TZ1、TZ2可以同时使用的。
没看懂你说的“两个不同引脚(均是TZ2复用)同时使能TZ2功能”,你用的哪个型号的c2000?带io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Z1、TZ2可以同时使用的。
没看懂你说的“两个不同引脚(均是TZ2复用)同时使能TZ2功能”,你用的哪个型号 ...

320F2806X系列的。如下图,第48脚和第50脚就同时复用了TZ2,此时若将此两脚同时设置为TZ2功能,则两脚有触发电平信号时TZ模块并不起作用,而若两个引脚只有一个使能了TZ2功能,则可以正常触发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0F2806X系列的。如下图,第48脚和第50脚就同时复用了TZ2,此时若将此两脚同时设置为TZ2功能,则两脚有 ...

翻了翻手册,也没找到相关说明。我猜应该和io映射类似的东东,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不同的io,方便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了翻手册,也没找到相关说明。我猜应该和io映射类似的东东,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不同的io,方便布线。 ...

恩,谢谢~如果是类似这种映射的话两个脚还不能同时启用TZ,实在不行我只能想办法避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如果是类似这种映射的话两个脚还不能同时启用TZ,实在不行我只能想办法避开了。 ...

可以选用其它的TZx号

网友B:
这个引脚的哟有啥问题的?我还是么怎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