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LH05-10B05 电源模块输出问题

楼主:
我同时使用了金升阳两款电源模块,一块是AC/DC LH05-10B05,另一块是 DC/DC URH_P-6WR3,并这两款电源的应用后端都是相同的(包括电路,电路板)。只是电源输入的前端不同。见电源部分电路图及PCB layout如下:

使用LH05-10B05的板子接上变频电机后,显示跳动厉害,而使用URH_P-6WR3的板子明显好很多,这是为什么?请版主及使用过金升阳模块的大侠们能指导一下偶呀,非常感谢!

网友A(2016-09-13):
后端并联多大的电容?

网友B:
跳动厉害是指的输出电压跳动很大还是频率震动很大呢?建议您将应用环境等细节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端并联多大的电容?

后端电容是220uF的电解电容,还并了一个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动厉害是指的输出电压跳动很大还是频率震动很大呢?建议您将应用环境等细节描述清楚 ...

应该是输出电压发生了变化,此电压,我是要供给模拟信号的。接变频电机时,通电瞬间,我采集过来的模拟信号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而使用金升阳的DC/DC隔离电源模拟就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输出电压发生了变化,此电压,我是要供给模拟信号的。接变频电机时,通电瞬间,我采集过来的模拟信 ...

因为URH_P此型号是超小隔离电容医疗级产品,而AC-DC为普通工业级产品。

网友C:
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最可能是因为变频电机产生的干扰影响到显示部分了,可能通过各种耦合方式过去。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走线存在较大的问题,黄色部分应该是负载端,但与EMC电路紧挨着,干扰信号很可能不经过EMC电路,直接耦合好负载端,影响到显示。
2、排查输入地线离输出部分是否很近,确认干扰是否通过地线耦合到输出端
另外,建议在X电容后端增加差模电感,选择4.7uH,抑制低频段干扰。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EMC电路尽量走直线,且电路参考技术手册推荐电路,让干扰信号通过EMC电路滤掉,不能直接耦合到输出端

网友D:
是不是外界信号的干扰呢。

网友D:
后端电容防止大点试试。

网友E:
受到电机干扰比较大。

网友E:
根据手册设计的电路吗?

网友F:
楼主的电源问题解决了吗?LH05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受到电机干扰比较大。

怎么能够解决干扰的问题?

网友G:
是电机影响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后端并联多大的电容?

电容不是104和220uf吗

网友H:
收到外部的电路的干扰?

网友H:
把负载互换一下看看是不是还这样稳定呢?

楼主(2016-11-04):
引用 网友E:
根据手册设计的电路吗?

是的

网友I:
根据手册设计

网友J:
电机干扰的。

网友J:
这个电机对电源干扰太大,后面加几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K:
找到LH05的问题了吗?

网友L:
后端的电机干扰的。

网友L:
建议使用大功率的电压芯片试试。

网友M:
变频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M:
是不是电源模块存在故障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