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 的 CAN 波特率设置问题, 有可能是 CUBE 的小BUG

楼主(2016-09-13):
APB1 PERIPHERAL CLOCKS  的时钟设置为 45MHZ 时,  想设置1MHz的波特率

如下图这样设置竟然不行, 有可能是 3/45 = 66.66666666666667  而不是 66.666666666666666ns:

但如下图这样设置是可以的:

网友A:
应该跟那个分频系数有关系导致计算误差。
结果算出来的位时间为999ns,即速率高过1M了。
所以它不让你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那个分频系数有关系导致计算误差。
结果算出来的位时间为999ns,即速率高过1M了。
所以它不让你通过。 ...

嗯 是的,

希望下一版本 把这个BUG 修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