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1定时器中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6-09-13):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Set;                //
  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TIM_OCNIdleState_Reset;                //

这两句话有啥具体作用呢?手册我看了没明白意思,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个用于高级定时器的互补输出控制。

这两句是在配置到MOE=0即收到刹车信号、禁止运行后OCX/OCXN在空闲状态下的输出选择。

Bit 9 OIS1N: Output Idle state 1 (OC1N output)
0: OC1N=0 after a dead-time when MOE=0
1: OC1N=1 after a dead-time when MOE=0

Bit 8 OIS1: Output Idle state 1 (OC1 output)
0: OC1=0 (after a dead-time if OC1N is implemented) when MOE=0
1: OC1=1 (after a dead-time if OC1N is implemented) when MO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于高级定时器的互补输出控制。

这两句是在配置到MOE=0即收到刹车信号、禁止运行后OCX/OCXN在空闲状 ...

谢谢解答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花眼了,以为是一个寄存器,写了个1,又重新写了个0,其实仔细看,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花眼了,以为是一个寄存器,写了个1,又重新写了个0,其实仔细看,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