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外挂32GB存储设备方案二选一

楼主(2016-09-13):
现在小弟在做一个方案,C6678外挂32GB大容量存储设备,可实现文件系统,通过网口访问DSP的32GB存储设备。目前有两个选择。
1、DSP的pcie可以转SATA SSD。
2、DSP外挂了一个V7 FPGA,与FPGA互联有EMIF、SRIO.   V7可选TF卡或eMMC,实际应用中FPGA采集数据并交给DSP运算再存储进32GB设备.
不知道从代码的实现上,哪个方案给合适些呢?

网友A:
不知你对你要实现的功能评估准确吗    个人觉得要网口DDR肯定要加些
如果还有DSP搞不定的外设  就需要加FPGA
但是加V7有些不好   性价比不高
建议加K7 或KU

网友A:
特别想知道你 具体的功能
是个人开发还是企业 还是?

网友A:
希望能得到进一步交流

网友A:
SATA 或  SSD我觉得用不着   除非有大量数据要存储

网友B:
一般选在外挂存储外设的还是非常现实的,我们使用的mCU的一般也没有那么打的存储空间的

网友B:
即使有的话,直接选取该MCu的,代价也太大的

网友C:
SDIO/SPI访问32GB TF/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