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带以太网的F4有必要吗?

楼主(2016-09-13):
大神们,我要做一个带以太网的东西,我看到选了带以太网的STM32F407VE也得加一个phy,是这样不?
那STM32自带的以太网有什么用呢?
是选一个不带以太网的MCU+W5500,还是选一个带以太网的MCU+pyh芯片,哪个好?@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w5500和ENC28J60价钱差多少呢?

楼主:
我看到TM4C129是自带MAC和PHY的,而STM407是自带MAC不带PHY,还有另一种是纯MCU+W5500,这三种哪一种更好,从成本和开发难度上来说呢?

网友A:
要从综合成本来考虑,有些领导觉得stm32价格便宜,但综合起来看,还真不一定。
开发难度差不多的。

网友B:
还不如搞个WIFI芯片玩呢,不到1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4系列哪个全面一点,我准备用W5500,所以不需要自带以太网。
另外STM32F3系列和4系列有什么区别,为 ...

stm32的不熟悉

网友C:
可以搞现成的模块来做,有各种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M32F4系列哪个全面一点,我准备用W5500,所以不需要自带以太网。
另外STM32F3系列和4系列有什么区别,为 ...

F3是针对电机和电源类的应用的

网友E:
407适合高密度运算场合,如果单纯上网,还不如用mtk7620之类的专用网络芯片呢。便宜,量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7适合高密度运算场合,如果单纯上网,还不如用mtk7620之类的专用网络芯片呢。便宜,量足。 ...

哦哦,谢谢啊

网友E:
关键是计算量多大。。。。

网友F(2019-03-28):
这个还要看系统大小规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