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电源运放测量交流电流的电路请教

楼主(2016-09-13):
有一个小应用,在一个产品中测量一路电流,考虑到产品不大,不想设计太多的电源,所以打算用5V设计一个单电源预防电路来完成测量电流。我预料到会涉及到虚地的问题,没想到实际难度更大。感觉模拟电子基础不够扎实,贴图来请教。起初设计的电路中不含电容,后来感觉效果不佳,波形畸变很严重,就加了一个电容C1,但仍然感觉输出波形中有类似开关频率式的纹波存在。
5V电源是没有纹波的,电源加了电感和电容滤波的。

我感觉对虚地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谢谢。

没电容电路

没电容电路

网友A:
在运放的Pin3加一个10uF电容下地。

网友B:
50Hz交流耦电容应取大点较妥,例如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运放的Pin3加一个10uF电容下地。

谢谢,理由呢?我测量此点,的确纹波很重,但不知道原因。请指教。

网友:
300R电阻,原来是接GND地。
把他改为接到两个75K电阻的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交流耦电容应取大点较妥,例如4.7uF

谢谢T老师。
此电容的选取,有什么说道吗?

网友A:
21哪出问题了, 楼层中无法点击回复。
  两粒75K电阻的阻抗相当大,外界干扰很容易偶合进来。一般这种参考地,是需要加一级跟随来驱动的,加大电容降低交流阻抗也勉强可以用。5楼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哪出问题了, 楼层中无法点击回复。
  两粒75K电阻的阻抗相当大,外界干扰很容易偶合进来。一般这种参考 ...

75K的选取,主要是想此电阻远远大于采样电阻300欧。

网友A:
取值75K甚至更大,没什么大问题。关键是降低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值75K甚至更大,没什么大问题。关键是降低输入阻抗。

降低交流输入阻抗的话,按照T老师的建议,把电容取大就行了?

网友A:
运放有两个输入端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有两个输入端 ... ...

明白。
那我单独用个稳定的基准电压,比如用4040做出一个2.5V来给+端输入,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T老师。
此电容的选取,有什么说道吗?

频率低,容量大,容抗就小,弄个小电容,容抗很大,信号会过不去
你当它是收音机音频电路的耦合电容来看待.

网友C:
建议使用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此电路。

等您老人家好久了。哈哈。谢谢。

网友D:
太厉害了

RE: 使用单电源运放测量交流电流的电路请教 [修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此电路。

为何我仿真出来只是反向的

楼主:
这样最终采集到的是整流后的馒头波,如果只是计算电流幅值还好。如果要求检测谐波什么的,这个电路还是无能为力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没有看到你的仿真示波器设置。有可能是示波器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最终采集到的是整流后的馒头波,如果只是计算电流幅值还好。如果要求检测谐波什么的,这个电路还是无能 ...

检测谐波,此电路当然不行。理由也很简单:整流是非线性电路,会产生原信号中没有的谐波。

网友F(2018-09-21):
交流电流1-2A左右,这个电路测不了吧